舵机虚位。。还是虚伪。。。润滑油才是关键。。

楼主(2015-09-08):
前天炸鸡了,屁股先着地,损失木桨换新,尾轴弯了换新,
尾管S型,微弯的旧货调直继续,尾传轴微弯调直。

索性拆了舵机调虚位,清洗了加点油感觉虚位减少50%。
测试震动,电机单转365,带主轴尾桨夹589,带旋翼头不带尾桨981,带尾桨不带旋翼头1430,不带大桨1568,上天没测。
惊喜,有个舵机齿轮组居然不带一滴润滑油,是谁他妈想出来的注意,站出来

楼主:
照片明显表示,木有一滴润滑油,机壳和齿轮贼亮的,
齿轮接触、转动接触的部分才有污渍,
大齿轮只用到圆周的意小部分,换个角度可以改善虚位。

楼主:
一根线连接主板的地方弄断了,害我好难焊

网友:
是关键~是关键~

网友A:
很纠结选KST,还是DEKO,根据你的经验,选那个?谢大侠了

网友:
选什么都看脸。。。就好比买同款电器,人家用5年 你用5天。。。

网友:
D呐,是要结实些。

网友:
装尾浆 不装旋翼头震动不超过300 不过我的是皮传

网友:
不好意,可能是我那天看到老板娘走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纠结选KST,还是DEKO,根据你的经验,选那个?谢大侠了

去看看 KST 斷舵機軸的貼吧,

豆腐做的

------------------

好像是在它的專區內看到的貼

网友:
我就認為不要糾結那些潤滑油了,

我從小就叫那做【雪油】,即是固態潤滑油,

當那些齒輪一動,所有雪油都會被擠到其他地方去的,根本做不了潤滑作用,

你看看直升機的馬達,與直升機的大齒盤,

整天高速轉,何時有人會放潤滑油在那地方的?

你有見過有人加潤滑油到大齒盤嗎?

网友:
还不如kpower的舵机呢!  不过KP 的450舵机时间长了也有虚位。。。 但是标舵确实很不错!!

网友:
把润脂油灌满舵机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纠结选KST,还是DEKO,根据你的经验,选那个?谢大侠了

KST我在用 我不敢说KST好同时我也没说KST好 但我目前来讲用的易碎臂 炸鸡多次 也许是运气好 暂时没坏
现在都推崇DEKO 如果我这个坏了 我也会考虑DEKO的 听说DEKO齿轮扫了可以免费换新 那么问题来了 DEKO的舵机至少要备两套。。最次也要多买一个备用
另外小机精度有限 能忍则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纠结选KST,还是DEKO,根据你的经验,选那个?谢大侠了

deko

网友:
引用 网友B:
KST我在用 我不敢说KST好同时我也没说KST好 但我目前来讲用的易碎臂 炸鸡多次 也许是运气好 暂时没坏
...

谢谢回答

网友:
员工打瞌睡忘记上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