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832烧了 求救啊

楼主(2015-09-08):
谁知道左下角倒数第二个原件 就是右面发黑的原件是什么?

网友:
自恢复保险

楼主:
这东西能我自己买个焊上去吗?具体型号知道吗?

网友:
我怎么觉得像电感,楼主拿根线直接短接试试

网友:
既然那个东东烧了,那就不一定是它本身的问题,如果是上面说的保险,直接更换保险可能无济于事,可能有其它东西坏了才会导致烧保险,搞电子维修的一定得找到烧保险的原因,最后才是换保险,否则可能换几个烧几个。

楼主:
看来还是返厂吧

网友:
翻厂,但他们的技术不知是干嘛的,我有一个832最后还是自己查出了原因

网友:
我也是这一块坏了

网友:
那是电感你的已,换一下就好了,或者是直接拆掉短接,就可以了,那个原件是链接图传电源输出,给摄像头12v供电的

楼主:
直接扔给卖家返厂维修了,烧的的原因好蛋疼两个摄像头的线竟然还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