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飞单发汽油机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5-09-08):
     一直飞单发,现在想弄个双发,哪位大神可以帮组我解决两个疑问。
第一,一台发动机逆时针正桨,是不是另一台必须是顺时针逆桨。
第二,螺旋桨的规格上有没有特殊的要求。
谢谢各位!

网友:
第一:是的,注意螺旋桨旋转方向都是朝内的,假设你坐在驾驶员的位置,左边螺旋桨方向是顺时,右边逆时。

第二:顺时针的螺旋桨是普通的,而逆时的你必须买推进螺旋桨(pusher props),就是后置引擎使用的螺旋桨,注意一定要搭配。

多说几句,我不知道你的飞机有多大,一般大概1:4以下的像真机都不需要正反浆,因为正反浆是用来抵消扭矩效应和P因素的。我一个一个说。

扭矩效应就只有你在加速的时候才会产生,你起飞的时候加速轮胎在地面不会有影响,而起飞后加速稍微用尾舵反方向一下就抵消了。

不太好理解的是P因素。

我们用双叶浆来说,P因素是你的螺旋桨在转动的时候浆在运行的一圈,前半圈产生的拉力大于后半圈,但是这个也是有前提的,p因素在你平飞的时候不会出现,而在你忽然爬升或者俯冲的时候才会有,比如你在正面看一个顺时针运作的螺旋桨,假设这个时候飞机在爬升,1点到6点的浆(从上往下转动的那个桨叶)产生的拉力会大于7点到12点的(同时间从下往上转的那叶),这个时候飞机机头就会向左转动。同时,如果俯冲的话,7点到12点的那叶就会产生比1点到6点更大的拉力。 同理, 这时候飞机机头也会向左偏移,但是幅度会小一点。 有正反浆的好处就是他们正好抵消了,但是这个p因素你其实在模型机里面可以避免的,你注意计算一下你的飞机重量和拉力比例就可以了,按照我的经验,我估计如果是1:1.5 - 1:3 之间,同方向浆在拉升和加速的时候产生的左转效应微乎其微。

反正油动做正反浆以后麻烦多多 ,除了点火的timing要重新编程,还一定一定一定要安装同步器,而且以后反浆维护也麻烦,要做好心理准备。

网友:
我飞双发时候用的都是顺桨 没有问题的 可以直接飞哦!

网友:
2楼好专业

网友A:
两发动机都是一个方向旋转。不用正反转。看这架双发机,都是一个方向旋转。

网友(2015-11-03):
引用 网友A:
两发动机都是一个方向旋转。不用正反转。看这架双发机,都是一个方向旋转。

漂亮

网友(2016-06-30):
没那么复杂,我的装两台不一样的发动机都照样飞,感觉不出来。

网友(2016-11-17):
引用 网友A:
两发动机都是一个方向旋转。不用正反转。看这架双发机,都是一个方向旋转。

黑龙的双发机真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