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室小试亚拓150

楼主(2015-09-08):
小机器比较耐炸,由于技术很烂,炸鸡两次,大桨被嗑了,第二次炸的比较狠,自旋炸强上了,壁纸被嗑了个口子,脚架,电池都飞了,哈哈哈!不过按上接着飞,真不错!发图纪念一下吧

<

楼主:
检查一下后,发现尾桨要是炸了,最好点一下胶,第二次突然自旋炸鸡可能就是因为尾桨松了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一下后,发现尾桨要是炸了,最好点一下胶,第二次突然自旋炸鸡可能就是因为尾桨松了造成的!

网友A:
在室内飞,小机机威力也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室内飞,小机机威力也不小!

谢谢前辈!这回知道威力了,下次可不敢了!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这回知道威力了,下次可不敢了!哈哈哈!

客气。敢在室内飞,就说明你有一定的实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敢在室内飞,就说明你有一定的实力!

实力可真没有,就是假大胆,也就是练习对尾悬停!哈哈哈!让您见笑了,有机会还要和各位前辈们多学习!!

网友B:
小鸡还是室内悬停吧,室外有风影响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鸡还是室内悬停吧,室外有风影响不小

感谢您的提醒,今日在室外玩了一天,上午没风,很好飞,飞行6电,首翻很成功,下午4点时候开始有贼风,由于在桥下风比较乱,飞行6电,感觉还不错,当风力估计达到在3级的时候就是有点轻微的金鱼尾,但依靠手法还能稳定住,而且做了翻滚,风大的时候比较发飘,需要较好的悬停基本功控制。今日总结完毕。由于本人技术很一般,只能做简单的翻,对于我这个新人来讲,玩这个小机控制螺距的时机是要求比较高的!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提醒,我会继续努力!

网友(2018-05-14):
您好。您还在玩150吗?能都告诉我一下,14的油门螺距曲线是如何调整的,谢谢!
<

网友(2018-06-17):
150室外风不大还是可以飞问题不大 就是机子太暴力 炸鸡成本只比450低那么一点点 也算耐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