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1345快拆桨能安在飓风电机上吗?

楼主(2015-09-08):
看中了大疆1345快拆桨,但不知道能否安装上飓风电机上。有谁知道呢?主要是那个快拆桨座如果螺丝孔位与电机对应得上就可以了,可大疆又不给个参数。

楼主:
没人搭理?

网友A:
这东西要有实物才能知道。。。我也在纠结 郎宇能不能用自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要有实物才能知道。。。我也在纠结 郎宇能不能用自紧桨

刚叫一个商家量了一下快拆桨座的螺丝安装孔距是16MM,而飓风的是12MM。实际上我认为应该是可以更换的,大疆的3510电机不可能不按标装做螺丝安装孔距。

网友:
装不了,我用的就是E800动力,快拆浆座的安装孔距是13mm,其他品牌电机的安装孔距是12mm,不匹配

网友B:
大疆的3510浆座孔距有13mm和12mm,13的是装快拆浆座,12的可以装普通的折叠浆座或者三孔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的3510浆座孔距有13mm和12mm,13的是装快拆浆座,12的可以装普通的折叠浆座或者三孔浆。

谢谢你!好人啊!大疆真是专利啊!可它这个设计要少卖多少桨啊!

网友:
这快拆确实方便,但仅限1345浆,没有其他型号,E800动力3510kv380的电机配14或15的浆估计力效会更好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好人啊!大疆真是专利啊!可它这个设计要少卖多少桨啊!

电机上盖有四个孔,一对是13mm装自己的快拆。一对是12mm兼容市面上的桨夹。自己随便用。

网友(2015-11-19):
引用 网友C:
电机上盖有四个孔,一对是13mm装自己的快拆。一对是12mm兼容市面上的桨夹。自己随便用。

请问E800电机可以更换市面上的碳纤桨吗?我看那个孔距好像不能安装桨座,知道的请解答,万分感谢了,我现在画面果冻一直解决不了,用的E800动力。。。想换桨又怕不合适,你的解答也许能帮我免除换电机的麻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