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小白飞250 银燕SKYLINE32 飞控 关注的可以来看看

楼主(2015-09-09):
纯小白啊!折 腾了我 几天 现在调到这个状态,大家看看 给点意见,有调参高手可以教教我调参  写代码调整。给点学习资料 在这里感谢咯!
不多说了 上图啊!今天在外面飞完回来 发现哇靠螺丝都快掉差不多了,一个机臂上就剩一粒螺丝了。
视频是刚刚在家里录的哦!!

网友A:
这配乐··跟这姿态·这油门。绝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配乐··跟这姿态·这油门。绝配!

网友B:
啥配置,能悬停不?

网友:
fw190我喜欢

网友:
不错,蜻蜓点水

网友C:
13是小甲醇机?

网友D:
我可以说你飞得很好吗

网友E:
销魂的窗帘颜色和配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配置,能悬停不?

老虎动力套装,银燕飞控,QAV250机架,双天3S 2200毫安
技术不好 停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可以说你飞得很好吗

到处乱撞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是小甲醇机?

汽油机

楼主:
这个样子 降落太猛了 油门控制不好!
飞机的一个脚的 飞没了 ,丢了好几粒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销魂的窗帘颜色和配乐

颜色怎么

网友F:
AIR GEAR200好用吗?

网友G:
刷CF1.90固件 MWC(old/last/rewrite)用angle模式几个都试试.哪个姿态最好用哪个,然后再一步步调整PID。这样调试出来ANGLE和地平线模式基本可以脱控,手动模式也跟手。你会发现比CC3D手感更好。比不开GPS的APM/NAZElite/零度S4V2都稳定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刷CF1.90固件 MWC(old/last/rewrite)用angle模式几个都试试.哪个姿态最好用哪个,然后再一步步调整PID。这 ...

不会调可否加QQ教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F:
AIR GEAR200好用吗?

挺好,就是觉得电调两头占地方太多。

楼主:
  银燕SKYLINE32 飞控群483418078

网友H:
怎么电机线上面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电机线上面都有?

电机线上有热缩管吗?我要把电梯放到夹层,线短了我接的线。。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机线上有热缩管吗?我要把电梯放到夹层,线短了我接的线。。

第一、二张图,电调不是在机臂上的吗?

网友:
建议你油门曲线调整一下,高度可以更稳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样子 降落太猛了 油门控制不好!
飞机的一个脚的 飞没了 ,丢了好几粒螺丝

我也是这个机架,改了很多地方,螺丝都换成加长的了,因为短的爱松和掉,电调放在底板夹层里了,但得加高两层底板高度,脚架换成减震棉了,因为这脚架不减震还爱伤机架和丢等。

网友J:
飞的太低了,气流干扰大不稳,离开地面高一点会不会稳一些,还有看着感觉有的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一、二张图,电调不是在机臂上的吗?

恩那两张,是在机臂上,我后来改了,改到机架底层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这个机架,改了很多地方,螺丝都换成加长的了,因为短的爱松和掉,电调放在底板夹层里了,但得加高 ...

是啊!我也准备改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飞的太低了,气流干扰大不稳,离开地面高一点会不会稳一些,还有看着感觉有的重了。。

稳是稳,就是有点地方没调好往一个方向偏飞。在慢慢调整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那两张,是在机臂上,我后来改了,改到机架底层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刷CF1.90固件 MWC(old/last/rewrite)用angle模式几个都试试.哪个姿态最好用哪个,然后再一步步调整PID。这 ...

刷了CF飞不起来!。。。求救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刷了CF飞不起来!。。。求救

没有解锁吧?油门右下解锁

楼主:
解锁了,启动电机飞机就要翻很严重,根本飞不起。模式自问模式加锁头,参数也换过几组了,愣是没飞起来。。不知道哪里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解锁吧?油门右下解锁

用手拿飞机启动,飞机姿态完全不对,机头朝下,机身往左倾斜,校准的都校准了!飞不起。Bf软件校准好通电就可以飞。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手拿飞机启动,飞机姿态完全不对,机头朝下,机身往左倾斜,校准的都校准了!飞不起。Bf软件校准好通电 ...

这个太简单了 你电机顺序接的不对 看你固件里的1234电机到底是哪个? 有一个电调校准的界面里 一个一个 启动马达 看看是否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太简单了 你电机顺序接的不对 看你固件里的1234电机到底是哪个? 有一个电调校准的界面里 一个一个  ...

我只是把软件换了下,接线都没有改动,电机位置也就不存在错误。电调油门行程校准了!遥控启动在软件里看到油门行程差 变化不大。。就是一起飞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