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6多轴 准备起飞重量13-15公斤左右

楼主(2015-09-09):
如题y6多轴 准备起飞重量在13-15公斤左右  高手兄弟们推荐一套合适的动力系统配置 我是想用q7 kv230 加22寸浆 不知道可以不 ?期待进来的懂配置的说说  谢谢
9.5公斤试飞

网友A:
我做了个四轴8电机的,8轴,8个Q7,8个22寸桨,对你的起飞重量表示严重的怀疑,减半后再打折或许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了个四轴8电机的,8轴,8个Q7,8个22寸桨,对你的起飞重量表示严重的怀疑,减半后再打折或许可以

是啊 我也怀疑呢 不知道什么动力配置合适呢 我现在就差电机和浆了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就不要考虑多轴了,用直升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不要考虑多轴了,用直升机吧。

做个玩玩先  没想要干什么 哈哈 有推荐配置的说说嘛

楼主:
什么意思啊?兄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啊?兄弟

这么大的载重还是考虑汽油直升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载重还是考虑汽油直升机吧

我就是要搞个电的玩玩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要搞个电的玩玩呀

电的我有载重15kg的成熟方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要搞个电的玩玩呀

  这‘玩玩’可得花费 好几万 人民币 哦。

空载 能飞 30分钟,满载只能飞6、7 分钟 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的我有载重15kg的成熟方案

请赐教你的动力配置 就我的载重要不加我qq32533448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赐教你的动力配置 就我的载重要不加我qq32533448

嗯,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玩’可得花费 好几万 人民币 哦。

空载 能飞 30分钟,满载只能飞6、7 分钟  ...

兄弟你的直升机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的直升机做的怎么样了?

现在 30Kg 大机,还需要做一点 修改 。。

耽误的 6Kg 小机,正恢复 推出。大部分零件
都规范化固定——水冷泵水冷风扇水冷器
飞控发动机底板也做了革命性改进固定

楼主:
现在的的直升机改进相当牛了嘛 试飞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 30Kg 大机,还需要做一点 修改 。。

耽误的 6Kg 小机,正恢复 推出。大部分零件[/back ...

淘宝加我一下 有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加我一下 有事

  我这里有 三架 :四桨 错层 旋翼头 的 直升机。。。

这架 已经 完全组装 完毕——可以飞。。。APM飞控

的安装位置 最近被移动到【主轴】(启动轴)的前面 空位。

最近在解决【光耦合隔离组件】以大幅度 提高抗干扰能力。

请参看 我这个帖子——提高大,中型:油动直升机:飞控子系统,抗干扰能力的措施。

有事请直接 电话联系——131 0126 5948——。。。

做【光耦合隔离组件】的同时,也顺便用 超细导线 解决减震。【一石二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 30Kg 大机,还需要做一点 修改 。。

耽误的 6Kg 小机,正恢复 推出。大部分零件[/back ...

你是商家还是厂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是商家还是厂家?

现在 算是 拥有 专业机床设备的,“航模爱好者”。。

某宝 上 一直是 “闲鱼” 个人 卖家。。。

网友(2015-10-09):
引用 网友C:
现在 算是 拥有 专业机床设备的,“航模爱好者”。。

某宝 上 一直是 “闲鱼” 个人 卖家。。。

怎么搜索你!

网友:
论坛 的 基本功能 —— 【卖东西】——

你在 本贴 20楼(我的回复)“笑脸”头像

左下位置 —— “278 主题” 去点击【主体】

找一找 我卖东西 的帖子 —— 例如 ——
半价出:合格可用的PX4飞控(双层叠板结构)已刷V3.21固件。

就能 找到 某宝 的 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了个四轴8电机的,8轴,8个Q7,8个22寸桨,对你的起飞重量表示严重的怀疑,减半后再打折或许可以

哈哈 兄弟你怀疑错了  我用5020 kv280电机 带2265浆 y6 起飞重量在9.5公斤的时候 6s电池 16000可以飞 19分钟 电流是54a  起飞重量的14公斤的时候16000电池可以14分钟左右150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有 三架 :四桨 错层 旋翼头 的 直升机。。。

这架 已经 完全组装 完毕— ...

apm接ppm信号的方法

还有一种接法的 背面短路 ppm  然后把ppm输入差到5通道 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接ppm信号的方法

还有一种接法的 背面短路 ppm  然后把ppm输入差到5通道 就ok了

太谢谢你了。

1、没时间看 外国论坛,,2、该死的网络人为堵塞 看不见 外国论坛。

我这 miniAPM 明天就试试。如果可行、那 做光隔离 就有干劲了。,。
否则做一个绕来绕去很累赘的光隔离系统,总觉得不爽。不爽=不想做。

——现在 我 懒懒的 。。。前不久 买来一个 单独传感器的 大Kbar
结果 发现其 定速器功能 有缺陷,本来想开工‘飞控降价100倍’,
结果 ‘这 原材料’三轴陀螺仪 不合格 ==> 懒得动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兄弟你怀疑错了  我用5020 kv280电机 带2265浆 y6 起飞重量在9.5公斤的时候 6s电池 16000可以飞 19 ...

APM 接 PPM 单线 输入,有前途。。但是 出现 跳舵这几天没时间搞 APM,忙着收集【‘埃及’地图】。换外汇。。

我这边: 也帮 朋友 【又买了】一个 浙江 RCGF发动机
继续 组装 后续2架飞机。。。

下图:风扇和 冷却系统,,全部 正规化 固定 安装。。

下图——讨厌的 多路 PWM 输入线,不方便搞 光隔离。。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 兄弟你怀疑错了  我用5020 kv280电机 带2265浆 y6 起飞重量在9.5公斤的时候 6s电池 16000可以飞 19 ...

您好,请问您的Y6 9。5公斤起飞 总电流是54A?还是单个电调电流54A?还有上下2层浆的间距是多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请问您的Y6 9。5公斤起飞 总电流是54A?还是单个电调电流54A?还有上下2层浆的间距是多少?谢谢!
...

总电流 上下浆浆距大概10cm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您好,请问您的Y6 9。5公斤起飞 总电流是54A?还是单个电调电流54A?还有上下2层浆的间距是多少?谢谢!
...

建议控制在20CM左右比较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建议控制在20CM左右比较好

谢谢,我现在是35cm。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谢谢,我现在是35cm。

嗯,那就更好了,就目前的数据而言,很多X8的植保机设计上下桨间距都是30CM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嗯,那就更好了,就目前的数据而言,很多X8的植保机设计上下桨间距都是30CM

多谢多谢!有没有相关的数据?距离和对浆效的影响,看看怎样最合适。估计这种测试很难有人能做吧。。。

网友:
能看看你的pid不?我的是大四轴,参数肯定有不同,但是可以参考设置级别

网友G:
y6上下电机的kv或浆不能一样。也不知道咋配。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现在 算是 拥有 专业机床设备的,“航模爱好者”。。

某宝 上 一直是 “闲鱼” 个人 卖家。。。

老板某宝的链接发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板某宝的链接发来看看

上次 那个 PX4 已经 半价卖掉了,所以你不方便找。。

这里 只能说: 请你 点击 我头像 下面的 “主题” 。。
去找找“我卖东西的 帖子”——例如:——
全新【闲置】 RJX 700级 无副翼旋翼头 含 相位器 等全部附件。 New

网友C:
引用 楼主:
apm接ppm信号的方法

还有一种接法的 背面短路 ppm  然后把ppm输入差到5通道 就ok了

  再次 谢谢 楼主:无私的 提示。。。
APM 飞控 ppm 单线接收机 输入:完全搞定。

哈哈,搞定 mini APM 的 单线 PPM 输入方式。 ——请 参看——

后续 设计 才 得以 继续进行 ing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次 谢谢 楼主:无私的 提示。。。
APM 飞控 ppm 单线接收机 输入:完全搞定。

还是楼主牛 有折腾精神 得向你学习

网友(2015-11-30):
引用 网友E:
多谢多谢!有没有相关的数据?距离和对浆效的影响,看看怎样最合适。估计这种测试很难有人能做吧。。。

大部分都是经验值,没人能真正精确的算出数值

网友:
不錯,記錄一下

网友(2016-02-24):
引用 网友G:
y6上下电机的kv或浆不能一样。也不知道咋配。

KV差距不大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能公布下配置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用什么电机 能公布一下答案吗

网友(2016-09-06):
q9  30寸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