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试做1.5米复材DLG(已添加首飞视频)

楼主(2015-09-09):
2013年的9月份尝试做了一架miniDLG,制作贴发在天使论坛,由于是第一次尝试,重量控制不佳,总的来说飞行效果一般。如今两年了,打算进阶做一架1.5米级别的,制作贴发出来希望高手多提意见,一来尽量用廉价的材料、较低的成本,提高制作质量,打破DLG高不可攀的神话,二来抛砖引玉,希望我的制作过程能够帮到喜欢DLG的模友。当然,这只是我善意的想法,能否最终取得成功还是个未知数,我尽量努力,希望各位提砖来砸吧!

楼主:
这个就是2013年做的miniDLG,翼展1米,由于头轻尾重加之又不能过多的配重,所以截短了机身尾管,导致比例不协调,当然也就不好飞了。这次制作一定注意这方面的细节问题。

楼主:
制作之前当然是知识的储备,论坛有很多现成的图纸,我看了一下机翼翼尖都是流线型后掠,这个对我来说制作确实有难度,因此我只能做个大概的参考,翼尖后掠,但不是流线型而是直线。发几个图纸给大家作参考。

楼主:
论坛很多高手都是由难到易,先是制作尾翼组,但我不习惯这样做,而是先机翼,因为主机翼制作难度是最高的,只要将最难的机翼做好了其它也就简单了,而且也能提高制作的信心。由图纸可知,机翼翼根弦长一般都在18厘米左右,翼尖弦长10厘米左右,这个简单,关键是翼型的选择,正确与否直接关系飞行性能。通过查资料可知,主翼翼型从翼根处到翼尖处的翼型分别是“AG455ct”“AG46ct”“AG47ct” ,可在专业翼型设计分析软件Profili 中找到。该翼型被广泛地使用在1.5M翼展的DLG中(包括商品机),非常适合于DLG的飞行模式。知道了这些参数就可以着手制作翼肋模板了。首先用Profili翼型设计软件打印出翼型,然后贴在大小适中的铝合金板上(制作铝合金门窗的废料),用钢锯、锉刀等工具细心修整出模板。当然,土豪可以用激光切割

还要记得在模板上打眼,便于切割时固定在挤塑板上。当然也可以粘在上面,但揭下来不太容易。

网友:
大侠作品,先插播留个记号。

网友:
大侠不是该先做机身的么?

楼主:
下面就是关键的热切挤塑板机翼的过程,比较常用的就是重力切割法和圆心切割法,这两种方法切出来的机翼精度较高。我用的方法比较简单,热切台制作容易,切割时只要保证匀速前进、同进同出,精度还是可以保证的。
重力切割准备机翼坯料

下面就是简易切割台

将翼肋模板用大头针固定在机翼坯料的两端,底边一定要平齐,然后放在切割台上用手压住慢慢往自己怀里推,最好在挤塑板上压一块相同大小的木板之内的东西,可以保证切割时不变形

机翼切割时要分两次进行,先用窄模板切一次,然后取下来放上宽模板再切一次,用相反的次序也可以,可能我的表述有点问题,但相信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
切割完以后细心的打磨掉附着在上面的毛茬,打磨一定要细心,不要破坏翼型的准确性

打磨好翼尖,然后对接机翼。机翼翼根到机翼中部长度40厘米,翼根翼型AG455ct,中部翼型AG46ct,机翼中部到翼尖长度35厘米,翼尖翼型AG47ct。

楼主:
下一步就是对机翼进行加强,通常做法是用碳丝,土豪请购买,喜欢折腾的就去烧鱼竿,我用最简单的薄碳片,此法对翼型准确性稍有影响,但施工简单方便,后期处理好的话几乎没有影响。在机翼上下梁部位划好浅槽,泡沫胶适量粘牢碳片。增加抗扭性的网格状碳片按部位粘好后用指甲压进挤塑板即可,很方便,只要和机翼表面平齐即可,交叉部位一定要切断,否则会凸起影响机翼的准确性。副翼部位没有加强,原因是碳片不易切割,等后期机翼完成后单独加强副翼。

楼主:
居然没有几个人顶贴,等回复到20楼再更新

网友A:
板子不行啊,大侠,你上淘宝搜”法宁格“ 这个板子很好的,中间没有气孔,密度适中,细腻如丝般润滑

网友B:
大侠,有没有考虑过把Alula鸟机放大到1.2米(为了便于携带,翼面积和1.5米标准DLG差不多)也用玻璃钢包覆,翼尖也装上甩勾,用DLG的发射方式飞,不知道留空时间会是多少?
大侠,鸟机可是你的强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不行啊,大侠,你上淘宝搜”法宁格“ 这个板子很好的,中间没有气孔,密度适中,细腻如丝般润滑

是的,板子确实很差,就是在工地捡的保温材料。这架飞机说白了也就是1.5米级别的试验品,先练练手,以后再上您说的“法宁格”。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有没有考虑过把Alula鸟机放大到1.2米(为了便于携带,翼面积和1.5米标准DLG差不多)也用玻璃钢包覆, ...

鸟机用玻璃钢包覆很简单,但关键是鸟机的翼型不适合DLG的模式,初级玩玩还可以,当然飞山坡更有意思。老道的鸟机就很棒。

楼主:
下面开始制作玻璃钢机翼,首先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需要的东西有PVC胶片(手机店用的广告画),0.03mm玻璃布,电话卡(刮环氧用),环氧树脂和固化剂(可选性很强,必须用流动性好的),脱模用的汽车蜡,纸胶带等。
按照机翼的形状裁好PVC胶片,前缘和机翼对齐,后院和翼尖多出10mm

然后将PVC胶片放在玻璃布上,玻璃布裁成和胶片一样大的形状,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玻璃布必须按其纹理的45°角裁剪,切记!

胶片上上蜡,第一遍干后再上第二遍,不要嫌麻烦,请务必多上几遍,利于脱模

将配置好的环氧用针筒按刻度均匀分摊在两片机翼的上下玻璃布上,然后用电话卡刮匀,尽量刮除多余的胶。再静置十来分钟

此时可以利用静置的时间给机翼的前缘和后缘刷一层环氧,一来增加强度,二来可以保证玻璃布的贴合效果,随后将机翼放在环氧玻璃布上,上下玻璃布和机翼前缘对齐,然后用纸胶带在前后缘固定一下。

网友:
哇靠,来晚了...继续膜拜仇大侠....要继续更新哦....绝对是精华帖的质感..

楼主:
下一步就是将机翼放入真空袋抽真空,网上有购的,其强度分为几丝几丝,但我通过对比,抽真空还是强度低柔软一些的好,这样能使机翼更贴服

将切完机翼剩下的挤塑板下半面粘接好,然后垫在真空袋中机翼的下面,一定要按形状对齐,上半面做同样的处理。最后压上适当的重物,让机翼慢慢固化去吧

网友:
更新lz,加精

楼主:
制作机翼的环氧树脂建议选择固化时间长的产品,固化时间短的环氧有时会显得手忙脚乱。请一定在24小时以后脱模,否则会让你哭。等待机翼固化阶段可以做其它部件,我先做机头。
任然是木头内核抽真空大法,也可以用泡沫内核法。机头尺寸略微长一点,这样的话设备可以靠前安装,减少配重,一般24厘米左右。
削出大概形状

打磨后包上保鲜膜,方便脱模

刷环氧蒙上玻璃布

放入真空袋抽真空

楼主:
制作尾翼组。本来想做复材的尾翼组,但一时没找到满意的内核材料,索性来个最简单的轻木尾翼组算了,只是重量很难控制。

先做一个纸质模板,形状修到自己满意为止

画到2mm轻木板上,最好是1.5mm的板子,通常情况下尾翼重1克,机头大概要配重5克,所以请尽量控制重量吧

裁出形状,还算满意

自制工具打孔

碳片加强

最后打磨前后缘,切出尾翼组的活动面。

网友:
又见大侠作品,建议加精

楼主:
机翼经过24小时的固化是时候让它出来见见世面了。
脱模非常顺利,轻轻一揭PVC胶片就下来了,裁掉多余的玻璃布,打磨前缘。哈哈~还可以

机翼对接之前提前预埋空心尼龙柱,放置在上下碳梁之间用于固定机翼,经过试验强度很好

先打磨上反角,本机单边上反角6°,对接处的上下表面1.5厘米范围略作打磨

先在对接面刷上环氧,然后机翼单边平放,另一边垫高,精确对接后在上表面贴3厘米的玻璃布用于加强,待固化后将机翼翻过来在下表面同样贴3厘米的玻璃布加强,也可一次性上下表面同时加强,我做的有点啰嗦,但可以保证精度。看到机翼后缘的碳片了吗,下面也预埋有尼龙柱,是另外一个机翼固定点

楼主:
固化好的机头用热切工具切成两半脱模

然后将机头合模,固定好机身尾杆,热切出机舱盖,机舱内壁贴碳片用于固定舱盖

再就是机翼翼台的制作,直接在尾杆上固定尼龙柱,玻璃布用棉线捆扎后加强,上环氧固化,最好加适当的碳丝补强。孔距应和机翼上预埋的尼龙柱孔距相同

楼主:
安装设备,副翼用一颗舵机,舵机连杆从机身后半部穿出

楼主:
做好的尾翼组,足足18克,超重了

由于尾翼组超重,不得不另想办法固定,放弃通常环氧固定的模式,改用棉线捆扎,点502固定,应该能减轻一定重量吧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才看到,这个必须要顶,楼主太强了。
学习了。

楼主:
切出副翼,并在副翼斜面固定了一条薄碳片增加抗扭性,重量增加微不足道,但强度却增加了一个级别。重心取距机翼前缘36%-40%,我选择了40%,做好的整机全重273克,但由于尾翼组超重,不得不在机头配重30克,导致机重303克,失败啊

楼主:
至此整机完工,择日试飞后上飞行报告。亲~~如果您觉得此贴可以的话请多多顶贴哦

网友:
大侠,舵角略显粗壮

网友:
另外,舵面是不是有点小了

网友:
太棒了!唯一不足是尾翼太重导致配重加了三十克!这对性能影响太大了!期待大侠早日做出更好的Dlg!

网友B:
大侠作品,制作速度那是真的快,想给大侠推荐1.2米德版飞翼(相比1.5米标准DLG很容易携带),不知道大侠有没有兴趣,该款飞翼在国外叫做全能飞翼,热气流、山坡、电滑、弹射、DLG发射都行,我的想法是把垂尾稍微往里安装改成翼刀形式,那样就可以在翼尖附近安装甩勾可以以DLG的方式飞行,我找到些比例图,可惜没有找到翼型数据,如有知到的请不吝赐教。

德版飞翼视频
[url=

翼展1.2M德版飞翼

翼展1.2M德版飞翼 部件列表

翼展1.2M德版飞翼 部件列表

翼展1.2M德版飞翼 尺比图

翼展1.2M德版飞翼 尺比图 .jpg

网友:
飞翼感觉好轻的样子,平地HLG都能飞这么久

楼主:
最近老下雨,一直没有去试飞,捣鼓了一副复材尾翼组,和图纸比较发现大了一圈,估计重量会多3克左右,但总的来说比轻木尾翼组轻了不少,这样的话机头配重能减15克左右,起飞重量估计288克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作品,制作速度那是真的快,想给大侠推荐1.2米德版飞翼(相比1.5米标准DLG很容易携带),不知道大侠有 ...

找到一些飞翼翼型参数,究竟行不行我也不知道,你先试着做一架看看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近老下雨,一直没有去试飞,捣鼓了一副复材尾翼组,和图纸比较发现大了一圈,估计重量会多3克左右,但总 ...

老仇太猛了,还在鼓捣真空,弄个二手的吧,很便宜的

网友:
好别致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仇太猛了,还在鼓捣真空,弄个二手的吧,很便宜的

您说得对,二手的是便宜,但是天生爱动手、喜欢折腾是我的性格,等折腾不动了再考虑吧

网友B:
由于没有抽真空设备和制作复材的经验,所以制作1米以上的飞翼DLG暂时不行,倒是用泡沫包装箱和胶带制作过1米的Alula鸟机,采用大侠介绍的采用废铝合金制作的翼型模板方法和重力切割制作机翼,用碳片加强外包覆胶带。用DLG的起飞方式飞行,在空中也就飞行30秒左右(第一次制作用了1000毫安的手机电池加上2个9克辉胜舵机导致严重超重,偶尔得到的厚密度泡沫箱材料由于掌握重力切割的过程中浪费掉了,挑来挑去挑出了一副机翼)。在斜坡上飞行由于操作技术问题,留空时间也就3分钟左右。由于斜坡离家很远,就在平地上甩,结果翼尖被捏扁(当时不知道如何安装甩勾,直到看到了有道的鸟机),鸟机被摔的碳片已经露了出来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没有抽真空设备和制作复材的经验,所以制作1米以上的飞翼DLG暂时不行,倒是用泡沫包装箱和胶带制作过1 ...

慢慢积累经验,你会做得越来越好的

楼主:
天气终于转晴,南风二级,体育场乱流很强。
目前出手高度大概十多米,需要高人指导怎样才能甩高

网友:
慢慢的从1楼看到44楼 一个字“赞”两个字“很赞”三个字……

网友:
纯手工打造的一流模型,赞。

网友D:
大侠,再来点视频啊...飞行姿态好啊...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飞行性能要 但是 飞机更要够萌才行啊 哈哈

网友:
哇。。什么都用上了

网友E(2015-10-11):
赞一个,请教下抽真空设备和真空袋怎么选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赞一个,请教下抽真空设备和真空袋怎么选购?

我在淘宝随便买的,建议真空袋柔软一些,真空泵另选压力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侠,再来点视频啊...飞行姿态好啊...

网友:
赞啊。。。。我飞了一年多DLG。佩服。

网友(2016-08-16):
仇大侠真敢飞啊~旁边就是高压线呢~飞机真赞

网友(2016-10-29):
学习了 正打算买dlg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