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ab 700电动直升机三桨旋翼头

楼主(2015-09-09):
请教各位高手,我手头上有一套全新的SAB700(第一批老款的),最近看到有新款的sab700电直,是三桨旋翼头的,请教一下是否可以把老款的两桨旋翼头更换为新款的三桨旋翼头,还是必须整体换新机?如果可以,这个三桨旋翼头哪里有卖的,淘宝没有看到

网友:
直接换上就行

网友:
三旋翼大小头加大小桨,可以买台空机了,加上你的老款升级意义不大,建议直接卖了换新

楼主:
感谢楼上的解释,准备直接卖掉,换三浆旋翼头的新机

网友A:
尾巴别忘换三桨

网友:
换的话加桨要5000左右 不如买一台了

楼主:
新版的“SAB GOBLIN 700 KYLE STACY EDITION 三桨直升机”主旋翼是三桨的,但是尾旋翼还是两桨的,目前没有找到合适的三桨尾桨,请问哪位知道哪里有卖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版的“SAB GOBLIN 700 KYLE STACY EDITION 三桨直升机”主旋翼是三桨的,但是尾旋翼还是两桨的,目前没有 ...

新款KSE大小都是三桨,买吧,不会有错

网友:
尾巴也是三桨,到手都飞了 tb图片不是有吗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看错了,我把尾桨看成是两桨叶片的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