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什么机

楼主(2015-09-09):
大家说下新手入什么机好,尽量便宜,是收二手好还是全新好?纯新人但练过
模拟器
。

网友A:
冲浪者,好飞,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好飞,耐炸。
是直机吗?

网友A:
全新空机100元左右

网友B:
模拟器练的是那种的就买差不多的就好啊

网友C:
固定翼冲浪者,直机977,多旋翼F450

网友D:
刚入了一个冰人

网友E:
新手建议450pro或者sp,平台老,但是配件最便宜。

网友F:
新手,入 V977六通 ,便宜,也可以入它的弟弟,好像叫V911,四通,先練懸停,航線,
多玩模擬器
不要入450,很危險,流血事件發生過不少
好像暫時沒有死人事件

网友G:
全新的 二手的不被坑也行

网友H:
450貌似是大多数模友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