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电池外场充电问题解决,自己看图

楼主(2015-09-09):
以前都是带逆变器到外场充电,现在用308可以同时给两块精灵电池充电,电压电流随意调节,充电信息数据一目了然。

为了安全,我一直按照大疆原厂充电器的参数设置,12.6V电压,电流4A。

可以同时冲精灵2和精灵3电池

网友:
请问,什么来当外场电源...鱼嘴夹接汽车电瓶吗

楼主:
磷酸铁锂电包

网友A:
我买了个400w的纯正玄波逆变器解决精灵3外场充电问题,外加一个3s40AH的锂电池包

网友B:
我用406调到8A给精灵的电池充电,一开始温度正常,充到第四格会很快变得很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个400w的纯正玄波逆变器解决精灵3外场充电问题,外加一个3s40AH的锂电池包

两点请注意,逆变器先升压,电源再降压到12V这个过程会浪费掉一部分的电;你用锂电池做电包一定不能过放,电包会很容易怀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406调到8A给精灵的电池充电,一开始温度正常,充到第四格会很快变得很烫

最好不要太大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不要太大电流

本来想想5200的电池一两C没问题的。。

网友:
一个简单问题,为什么搞的这么复杂!!可以加我QQ5050125帮你免费解决方案!这都不是个事!

网友C:
精灵3原厂充电器输出不是17.5V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点请注意,逆变器先升压,电源再降压到12V这个过程会浪费掉一部分的电;你用锂电池做电包一定不能过放 ...

精灵3不是17.几v电压充电吗?我的充电器上面写的是输出17.几v啊,不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灵3原厂充电器输出不是17.5V吗?

308充电器两路充电是独立的电压,可以任意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3不是17.几v电压充电吗?我的充电器上面写的是输出17.几v啊,不是12v

精灵2是3S,精灵3是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