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插电三轴三个电机急促鸣叫

楼主(2015-09-09):
三轴插电之后三个电机同时哔哔哔急促鸣叫,从新校准油门行程之后还是没有用,连线没有问题,希望各位帮助我,谢谢

网友A:
遥控器油门方向不对吧,推最高油门再通电看什么情况,记得卸下所有桨,否则有什么事别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油门方向不对吧,推最高油门再通电看什么情况,记得卸下所有桨,否则有什么事别找我。

三通道反向之后插电就滴-滴的慢响 就像是丢失油门信号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通道反向之后插电就滴-滴的慢响 就像是丢失油门信号一样

那应该油门方向没错,油门保持不变,再通一次电,看能不能出现滴滴两声油门校准信号。能就校准一下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油门方向没错,油门保持不变,再通一次电,看能不能出现滴滴两声油门校准信号。能就校准一下油门。 ...

油门可以校准,校准完之后桨也可以动,油门最低也没有异常,但是不能解锁,校完油门之后拔电再插电油门最低就一直滴滴滴急促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门可以校准,校准完之后桨也可以动,油门最低也没有异常,但是不能解锁,校完油门之后拔电再插电油门最 ...

APM重刷一个版本看看,还有先把那个叫“地理围栏”先关了,要不在室内没GPS信号解不了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重刷一个版本看看,还有先把那个叫“地理围栏”先关了,要不在室内没GPS信号解不了锁。

地理围栏已经关了 从新刷了一遍还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重刷一个版本看看,还有先把那个叫“地理围栏”先关了,要不在室内没GPS信号解不了锁。

遥控器又校准了一遍现在可以了 不过好奇怪 我明明已经校准过一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又校准了一遍现在可以了 不过好奇怪 我明明已经校准过一遍了

呵呵 ,有时就是这么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