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新手组的配置,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5-09-09):
机架:仿F450   77.00

飞控:   没选好,不知道用什么 在网上看过 naza mlite , apm2.8 , qq飞控  求大神指导一下用什么飞控好 第一次组机  有把这只鸡 以后装上云台,狗的想法

遥控器: 天地飞7 ¥421  天地飞6 ¥275   在价格面前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毕竟零花不是很多  ,话说遥控器跟什么都可以配的吗?

电机: 朗宇A2212 ¥46 X4只

电调 : 银燕 30A ¥46  X4只

螺旋桨: 1045 ¥3.3 一对

电池:  格氏 5300mah 30c ¥385
          格氏 4000mah 30c  ¥215
         蝎子  5500mah ¥251   电池会不会有点大? 飞机带不起来 , 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电池  主要想续航时间长一点
充电器  间充¥40

BB响 ¥8.5

算下来 要1670左右
  大神们觉得有啥不好的地方请告诉我  或者我这配置行不行

网友A:
螺旋桨会断

网友B:
1.F450带云台和狗,你这个动力够呛

2.飞控,如果你有时间和精力折腾,APM,PIX完全可以用,没精力不想折腾,NAZA LITE或者极翼P2都可以。QQ算了吧,就一个自稳,还没有无头模式,新手很容易炸机,炸机的成本就超过QQ的价格了,关键是炸多了还影响你对飞行的乐趣和兴趣。

3.桨用好点的,ATG之类的,平衡好,耐用。

4.电池,建议你买一块3S2200或者3300的练手先飞着,5000的也买一块,飞熟悉了再买。

5.充电器买个B6或者C606,100多点,入门可以用很长时间了。

个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F450带云台和狗,你这个动力够呛

2.飞控,如果你有时间和精力折腾,APM,PIX完全可以用,没精力不想折 ...

如果想带云台,狗  动力要怎么升级呢?
遥控器选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会断

应该用啥样的桨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想带云台,狗  动力要怎么升级呢?
遥控器选哪个?

F450机臂太软有果冻,架子还太重影响续航,如果你想玩航拍,机架和动力肯定要换。

小机器的话,机架换猛禽400-450轴距,或者H4-420,动力用E310或者E305或者AIR350,4S4200电池。挂云台和狗续航15-18分钟。

遥控器,建议天地飞9,或者AT9。航拍要占用起码一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50机臂太软有果冻,架子还太重影响续航,如果你想玩航拍,机架和动力肯定要换。

小机器的话,机架换 ...

看来我还要多潜水一段时间,再好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