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老鸟,富丽465还是泰世X3

楼主(2015-09-09):
电子设备都一样:
  电调:好盈V3
  电机:花牌2221  6S
  舵机:k-power
  陀螺仪:k-bar

  还有一个问题,6S电机可以用3S电池飞么,低转速大螺距,不造锁得到尾巴不

网友A:
2221  稍微弱了点点

网友:
不用研究啥了 没玩多久的玩家直接X3吧。

网友:
k-power不错,用过,性能很好,要是有舵机齿卖就好了,坏了只能寄回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21  稍微弱了点点

扭力不够吗?

楼主:
可以6S电机用3S电飞飞航线么...

网友:
2221带325的桨还是可以,但是465和X3是360的桨了。

网友B:
我出台465  空机 整机都行

网友C:
月经贴!!!
有钱X3,没钱富力

网友:
X3, no doubt about it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月经贴!!!
有钱X3,没钱富力

同意LS上!不用考虑了

楼主:
可以6s电机飞3S电么

网友D:
2221飞x3没问题,以前飞过,很省电。
用3s飞6s电机,根本飞不起来。。。转速太低了。。有的电机直接无法启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6s电机飞3S电么

干嘛要用3S电去飞?

不是不能飞,是动力会严重不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干嘛要用3S电去飞?

24哥 我就是奇葩465上3S动力啊。不飞3D 感觉也差不多了

网友:
富丽,炸起来便宜,但是精度不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21飞x3没问题,以前飞过,很省电。
用3s飞6s电机,根本飞不起来。。。转速太低了。。有的电机直接无法启 ...

应该是能启动的,可以低转速大螺距飞么...能飞航线就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24哥 我就是奇葩465上3S动力啊。不飞3D 感觉也差不多了

搞的我也想挑战一下,用3S电去3D飞6S设备了。

估计只是累,什麽原地翻、钟摆等动作,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的我也想挑战一下,用3S电去3D飞6S设备了。

估计只是累,什麽原地翻、钟摆等动作,应该可 ...

那天过来飞的时候,我给你带电池,顺便让你试试小马拉大车,哈哈!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6S电机用3S电飞飞航线么...

不可以,电压差太多,电机转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可以,电压差太多,电机转速不够

用大点的螺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大点的螺距呢?

如果我没猜错,我想你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你现在列出的东西都还只是在购买清单上,但有几块(?)玩固定翼的3S电池(?)。

你纠结是该如何地花钱,这是一个大话题,所以你应该先把你的目标确定。但说到底纠结的就是100多元,即过度时段要不要买个3S电机。

当然,如果你是想从理论方面来探讨这100多元能否省下来,我很乐意为你提供参考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出台465  空机 整机都行

收465加q聊聊

网友:
买过一次富丽的旋翼头,,  那精度我直接无语了,,  不过机身倒是可以用,,  升级冰人的头尾还是很不错的练习机哦   当然  我个人也是觉得塑料件对小飞机来说还是挺好的   至少修机便宜些  炸鸡后,要么报废,要么没事  金属件就可能变形导致震动了   所以还是看个人喜好   我推荐X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