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摄像头选择

楼主(2015-09-09):
我的摄像头,在有太阳的这种情况下,然后树底下有影子,那树底下基本上就是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一团黑乎乎的,我的摄像头很差的,大家用什么摄像头推荐一下吧。是cmos,当时想着cmos比较轻,就用上了,没想到树荫的地方一片漆黑,根本不敢穿过去。现在飞都要找阴天没有太阳光,光线都差不多的不会反差太大的天气飞。

网友:
用索尼芯片的或者低照度的基本能解决问题

网友:
好的摄像头宽容度高,如果逆光飞你可以开启强光抑止功能

网友:
用索尼700线  ccd的  去转卖安防摄像头的店 找4140+673方案的   70-100左右   再贵就换家看看

楼主:
有没有便宜点儿的效果又好的呢?

网友: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摄像头的事情。。
如果你的显示器也是很便宜的那种的话

楼主:
对了我的摄像头是170度广角的迷你摄像头,重量只有一克,五米远左右的树只有几个像素的宽度,摄像头角度换小点,然后摄像头换大一点的会不会效果比较好呢!听说感光元件面积越大,然后宽容度越高,换大摄像头会不会解决呢!如图左边的摄像头。

网友:
这么小的,肯定不行。试试镁光139性价比超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