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MINI悬停一直往一号电机跑偏

楼主(2015-09-09):
正常飞起来后就会往一号电机方向跑 而且一号电调非常烫手比其他三个烫手非常多

网友:
你都给出答案了还问啊 电调问题啊

网友:
换个电机看看

网友A:
我不认为是电调问题,四只电调中有一只温度高,我认为是那只电调的5v电源在工作,跑偏的可能是你的飞控水平没有矫正好。
如果说的不对,还请楼下的指正。

网友B:
飞控做减震!然后校准水平几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做减震!然后校准水平几即可

有做减震了 水平校准了也一样

网友:
1号电机线圈有短路

网友C:
电机是不是有卡顿现象,清理下,打点油。。然后重洗校准水平。调节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是不是有卡顿现象,清理下,打点油。。然后重洗校准水平。调节怠速

网友:
检查一号电调焊点,有可能虚焊。

网友:
CC3D跑偏貌似是普遍现象。。。。。

网友:
把1号电机的初始转速调低  能行吗?

网友:
建议你换电调,我刚装的新机,其中也有个电调是这样。飞着飞着自己就往那个方向倾斜了

网友D:
我电机跟你问题一样,直接换新的电调,目前还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电机跟你问题一样,直接换新的电调,目前还没装

我重刷下固件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做减震了 水平校准了也一样

踩几脚里面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认为是电调问题,四只电调中有一只温度高,我认为是那只电调的5v电源在工作,跑偏的可能是你的飞控水平 ...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其中有一路的电源给接收机和飞控供电了,所以要稍微比别的热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