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 2米高失控炸鸡

楼主(2015-09-09):
用的原厂的控,正常8字航线时候飞机失控 副翼失灵,直接左倾瞬间日地球。o(╯□╰)o
这是买来第三电,拆开舵机【用掰开比较合适】用手轻轻直接打开果然扫齿了如图,做工之差,最可恨的还是TM的脚架这设计哪个sb 断了就断了 还tm就里面了 好玩啊?
以上小白鼠报告 供大家参考

楼主:
换了个齿回去 以为没事了? 通电直接烧了

网友:
看来是不太耐炸

楼主:
另外大盘和977的通用

网友A:
我的开包处女航,他妈的1米多降落尾管断了

网友B:
脚架柱断在机架里可以用一枚自攻螺丝拧进塞住的断柱,然后用镊子拔出来,拔不出来连机架都要换了。

网友:
还没看箱子里面带没有备用的

网友A:
977就没炸断过尾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脚架柱断在机架里可以用一枚自攻螺丝拧进塞住的断柱,然后用镊子拔出来,拔不出来连机架都要换了。 ...

我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脚架柱断在机架里可以用一枚自攻螺丝拧进塞住的断柱,然后用镊子拔出来,拔不出来连机架都要换了。 ...

已经用万能的扎带解决

网友C:
小鸡不耐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开包处女航,他妈的1米多降落尾管断了

比我还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鸡不耐艹啊

不 一点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977就没炸断过尾管

我977还真断过

网友:
动力上来,都不耐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情。

舵机质量太差

网友:
改玩450吧

网友E:
不是动力上来的问题。  我的舵机也是在一次小事故中挂掉的。在落地之前早熄火了, 同样烈度,甚至厉害得多的事故,在977上经历多了,舵机也没有坏过啊。故障现象和楼主一样的。不但扫齿,还外壳变形,是高温导致的。 舵机已经不会转了,不是电路板就是电机已经烧了, 因为高温外壳变形,换齿轮的机会也没有了。要说是动力的原因100s更猛, 也没这么脆吧,而且换一个舵机33元,K120的舵机, 7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动力上来的问题。  我的舵机也是在一次小事故中挂掉的。在落地之前早熄火了, 同样烈度,甚至厉害得多 ...

坑爹喽

网友:
楼上,我准备修好后,把它当成训练心理素质的利器。

网友:
小白鼠们辛苦了

网友E:
小白鼠,也有小白鼠的乐趣。 比如说,可以狂吐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白鼠,也有小白鼠的乐趣。 比如说,可以狂吐槽。

水的一手好经验

楼主: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网友F:
舵机都容易挂 那不好玩了 就看过几天配件出来  目前我的还没炸 配件贵的话 继续x3~

网友:
围观,它能干的977能干吗?还那么贵

网友E:
2S的动力,当然能干一些977不能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舵机都容易挂 那不好玩了 就看过几天配件出来  目前我的还没炸 配件贵的话 继续x3~

贵的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2S的动力,当然能干一些977不能干的。

确实

网友:
比如什么,能不能上个视频,也想入手

网友G:
2M高会失控?得检查原因

网友:
已经停飞,没有视频。 比如,急提。这个上升的速度只比100s文雅了点,977是赶不上的。 比如钟摆120会很猛,977不会。 比如炸鸡,120会坏,977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G:
2M高会失控?得检查原因

舵机扫齿

网友:
看来这K120也是款质量不好的问题机,也许还不如977好,前期购买的小白鼠们都麻烦了。。

网友H:
看来常规舵机都是坑……还是切舵机臂靠谱 以前我的mcp炸三次就得扫个齿,切了之后再没扫过
炸鸡之后舵机烧掉看来是通病,老外也有出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动力上来的问题。  我的舵机也是在一次小事故中挂掉的。在落地之前早熄火了, 同样烈度,甚至厉害得多 ...

这质量的要75元  真是够坑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来常规舵机都是坑……还是切舵机臂靠谱 以前我的mcp炸三次就得扫个齿,切了之后再没扫过
炸鸡之后舵机烧 ...

2s动力 切舵机臂?信不信飞起来分分钟可以让你打滑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