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DIY雕刻机了,持续更新进度...-2015/10/9更新

楼主(2015-09-09):
开始DIY雕刻机了, 之前的铸铁方案被否决了, 买了个现成的钢板的机架。

主轴的选择上, 现在貌似比较或的就是 昌盛了, 我看上了一款是  2.2kw的水冷主轴, 700多块, 但是在某宝上说是木工专用的,
我不太懂, 用这个主轴偶尔雕下铝应该没问题吧,
查了模具主轴都要2000以上,太贵

还有变频器的选择上, 是买国产的好呢, 还是买二手进口的, 我看上了 三菱的 FR-D720-2.2K 220V
不知道和这个电机是不是配套, 能不能使用呢?
我看变频器的说明书好复杂, 参数很多, 电机和变频器匹配主要是哪几个参数呢? 电压? 功率?还有什么呢?如果我用功率大点的变频器带功率小的电机 ,会有问题吗? 比如 3.7kw的变频器带 2.2kw的主轴。

步进电机和控制器 我看上了 雷赛闭环电机 HBS507+573HBM20, 看上去这个性能比步进电机会好一些。

控制板打算用 usb cnc , N年前买了一块板子。

新人,请大家给我这套配置提提意见, 现在只定了机架, 其他电器的设备还都没买。

网友:
人家手Q钻还当主轴用呢

网友:
刚发的回复中有“手……—%¥……抢(钻)”二字,竟要审核.................有点吐了.

楼主:
决定就用普通的步进电机方案了 貌似伺服步进也一般。 本来还纠结要不要上二手的伺服,想想先搁置把 , 先吧机器跑起来再说。

网友:
一次性上好的,不然后悔

楼主:
更新 买了雷赛的那个驱动器和电机 700一套 总共2100

网友A:
我也正在弄,纠结的主要闭环和伺服?(对电气一点不懂,伺服怕弄不好,还有就是自己D的机器怕别的地方精度不够,却配了个伺服,结果还是个破烂哈哈哈)再就是主轴,是选3KW以上大功率普通电主轴还是 小功率6极电铣头(主要考虑 万一加工个黑色金属,怕普通主轴弄不了),希望前辈 给点意见

网友:
     关注中,希望大神们详细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弄,纠结的主要闭环和伺服?(对电气一点不懂,伺服怕弄不好,还有就是自己D的机器怕别的地方精度 ...

你是哪里的?
我在北 京。
交流交流。

这个纠结了好久, 最后选了雷赛的闭环, 伺服确实参数比较多, 不太了解。
本来想用普通步进算了, 后来感觉影响精度的几个点,还是选稍微好一点的吧, 不后悔。 预算超了一千块。

我是对机械一点都不懂, 学电子和计算机的, 现在专业程序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哪里的?
我在北 京。
交流交流。

我在沈阳,学机械的,目前专业管理 机加 铆焊  我怎么感觉我俩放一块 能生产原ZIDAN了  247449888  我QQ  加吧

网友:
不以盈利为主的交流,是DIY方式的最佳资源整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 买了雷赛的那个驱动器和电机 700一套 总共2100

,这预算真多,

网友B:
请问你的钢板机架是如何的?可否PM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钢板机架是如何的?可否PM个链接?

说是颜色没有白的了, 是银色的, 我的机架还在制造中,没有发货。

楼主:
更新下进度吧, 步进电机 ,电源, 主轴,变频器 都到了

步进电机, 雷塞的 57 闭环步进电机 *3 和 配套驱动器 = 700 *3 = 2100

主轴是 昌盛 2.2kw的水冷主轴  和国产变频器  750 + 550 =  1300

水泵和水箱, 水箱是宜家买的垃圾桶

网友C:
一看就是想搞万能机的主!就你这破机架的刚性(刀片立柱,光轴),你想当数控铣那样干活啊!还在考虑3.7KW的主轴,你那机架能承受吗?如果一台小雕刻机什么活都能干,那厂家干嘛要出那么多型号的针对不同加工要求的机床呢?
有人说好的步进比国产伺服要好,那我要说好的半闭环系统比你那个全闭环要强多了。
看到某宝卖的光栅尺价格只要一千左右,我就纳闷了!如果精度能到微米级的话不可能是这个价格,如果精度不高,那要它干嘛用?就是为了不丢步不错位吗?

网友D:
这行程,这机架
魔改一下:
板厚要50厚,光轴要直径40的,z要30的,不能用滑块,要用贴塑,或者铜套,把电主轴扔了,上无动力,要雕木头的时候弄个好点的电磨手柄就够了
钱都花错地方了
步进闭环都是多余的,这丝杆座,注定没什么精度
diy雕刻机而言,电控方面是最随便都行的,随便捡个洋二手的都可以,毕竟那是名牌大厂的产物,可是机架,都是人家二流的设计,尽可能的买最厚实而自己能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想搞万能机的主!就你这破机架的刚性(刀片立柱,光轴),你想当数控铣那样干活啊!还在考虑3.7KW ...

谢谢评论, 我是完全外行,机械不懂, 程序员 。DIY过3D打印机,刚刚入门来学习。

没有做万能机, 只是雕木头 亚克力, 偶尔雕下铝, 还主要是铝机箱面板开孔。 感觉这个强度应该够了。
没有考虑3.7kw的主轴, 考虑3.7kw的变频器是为了留点余量,组装电脑的时候电源都会比实际的大,后来感觉没必要就选了2.2kw的变频器。
主轴收到之后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

你说好的半闭环系统有什么推荐? 具体的型号。 雷赛算是什么档次的呢?
我选了全闭环的步进会提高高速运动的时候步进电机的力量不足问题, 感觉有用。不是提高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行程,这机架
魔改一下:
板厚要50厚,光轴要直径40的,z要30的,不能用滑块,要用贴塑,或者铜套,把 ...

可以大概算下你说的这套的价格不?

网友C:
如果你的加工要求不高,那么某宝那种千把块的pvc雕刻机都能加工木头和亚克力了,你何必浪费钱做这个不上不下的雕刻机呢?大概看了一下你这种雕刻机的结构,横梁移动的,就是x轴和z轴都叠加在y轴上了,这种刚性是最差的!还有你这种的工作行程应该不大,我估计在400*400*120以内。这种范围之内的加工移动速度你认为的高速是多少?能不能跑到这么高速?恐怕刚启动没多久就要减速掉头了吧!再说就你的机架和光轴还有整机重量,跑起高速来行不行啊!另外你认为的步进电机跑高速力量不足会丟步错位是你自己亲自体验过的吗?我怎么觉得只要电机功率足够推动机床的负载工作,无其他干扰什么之类的话,步进电机高速工作的时候丟步可能和控制电脑的运行速度有关呢!就是说有可能是控制电脑发送的脉冲数据不准确(就是常说的上位)造成机床错位呢?还有你这套步进闭环是什么原理的?光栅尺的吗?精度如何?

网友:
我说的这套,包括电控大概要花5000左右,3040的行程,
4000线切割机架,1000电控,主轴另外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加工要求不高,那么某宝那种千把块的pvc雕刻机都能加工木头和亚克力了,你何必浪费钱做这个不上不 ...

是编码器的

问下你说的好一些的步进电机是指那些牌子和型号呢??

网友E:
USB CNC不支持闭环,单轴25KHZ频率貌似对伺服支持也不好,所以既然决定用USBCNC方案,还是步进更适合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编码器的

问下你说的好一些的步进电机是指那些牌子和型号呢??

编码器的闭环可以认为是伺服吗?
伺服是不是就是电机后面有编码器,就有信号反馈,但这只能算半闭环啊!因为检测信号只到了电机那里,并没有到工作台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USB CNC不支持闭环,单轴25KHZ频率貌似对伺服支持也不好,所以既然决定用USBCNC方案,还是步进更适合些 ...

对,不是伺服的方案, 是闭环步进的方案。

其实就是步进电机, 只不过检测了丢步而已, 不用usbcnc支持, 是驱动器自己控制的。

网友:
机架这薄身板,还跑高速,抖得一塌糊涂,可惜了这些好电器

网友:
听说雷赛的很好呀!!一套要700吗?

网友:
联轴器也是雷赛的吗?

网友:
没有系统支持,这样子的闭环没意义,三轴联动,一轴掉步了,补正(需要时间),但其它两轴不知道,没有等待,继续运动,等那一轴补正回来时,零件还是加工出错了

网友:
楼主,这个电控配这个机架,就是一朵鲜花插在那啥上。

移动龙门+圆轨,我就吃过亏的。这个稳定性,你能跑多快?你用闭环步进,随便上F5000,问题是,F5000之下这个机架应该会很凄厉的。

网友:
楼主,你的电控部分真舍得花钱,不过机架就不怎么样了,强度不够啊!移动龙门结构+光轴导向,加工金属精度不行的。

楼主:
国庆回来开始组装

网友F:
我在网上好像有看到材质是PVC板材的雕刻机(雕铣机)(1000多,虽说是入门,看起来还不错似的)

网友:
楼主加油,请继续更新,持续关注中。

网友G:
请问雕铝,用42级别步进电机够用了吗?

网友H:
膜拜中,持续关注楼主。看了很多累死批判的言语,但是楼主要去粗选细很好改进,别管结果怎样,学习过程都是成长的

楼主(2015-10-09):
引用 网友F:
我在网上好像有看到材质是PVC板材的雕刻机(雕铣机)(1000多,虽说是入门,看起来还不错似的)

那个可以算作是学习机
了解数控的原理 入门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雕铝,用42级别步进电机够用了吗?

太小了  至少是 57的吧
还有就是除了大小还有电机的长度    一般来说 电机越长 力量越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小了  至少是 57的吧
还有就是除了大小还有电机的长度    一般来说 电机越长 力量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