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Heli ,SimonK哪个更适合250穿越机?

楼主(2015-09-09):
想入穿越这个坑了,
电机
准备上银燕2204,银燕电调B和S的两种都有,不知道电调选择拿种好。。。

网友A:
對新手來說沒有分別, 具體是看個人喜好的

网友B:
有功底就装B,据说速度快,一般飞就无所谓啦,12-15A都行,暴力4S有用20A的。

楼主:
明白!谢谢,楼上二位了~~~

网友C:
BL的可以设置内容多点~你可以下载一份电调说明,看下什么功能适合自己。

网友D:
BL很多电调都可以刷,SM能刷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