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手微型直机,求推荐~~~~

楼主(2015-09-09):
我是玩固定翼和穿越机的,直升机一窍不通。雨季到来云南几乎天天下雨,经常充好电又飞不了,想入个小直升机手痒的时候在家里客厅玩玩。求大神们给推荐一款。价格800内吧,最好耐炸,能在客厅飞的,我家客厅大概50平米。手上有天9控、A6充电器,不知道能否用得上。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如果在室内飞,买100多元的小机多可以呀,我入的也是这价钱,飞了3年,在室内飞可以,外面有风明显动力不行

网友:
super cp 或者 mini cp

网友A:
800以内?
买新出的ncps好了,只要600出头,以上一代产品ncpx的经验,超级耐炸,新手飞6轴模式,老手飞3d模式。

网友:
可以考虑华科尔的mini  cp  120D02S,超级稳

网友:
6050两架,室内够飞够炸

网友:
FBL100,耐炸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0以内?
买新出的ncps好了,只要600出头,以上一代产品ncpx的经验,超级耐炸,新手飞6轴模式,老手飞3d ...

问题是ncps目前国内还买不到!

网友:
好像驰远的cp80v2也有3/6轴切换的,价格也可以,上手后可以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0以内?
买新出的ncps好了,只要600出头,以上一代产品ncpx的经验,超级耐炸,新手飞6轴模式,老手飞3d ...

看官网快上市了吧,只不过在国内买比较麻烦

网友:
想稳定的飞着玩的建议选HFP100V2,想飞特技的选HCP100, 好带耐炸,配件便宜 这两款我都飞过。

网友:
千万别买super CP,那动力“刚刚的”,弱爆了,正常起飞都困难,想翻,门都没有。
其他,随便

网友B:
千万别买super CP,那动力“刚刚的”,弱爆了,正常起飞都困难,想翻,门都没有。
其他,随便

  是吗?我们那年代的3D大多数都是用华家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吗?我们那年代的3D大多数都是用华家练的。

他家的120还不错。刚买super CP的时候,炸鸡后,看着精致的做工,没舍得继续飞,于是入了977。等飞熟了977回来重拾superCP,死的心都有了。真是个骗菜鸟的机器。

网友:
建议买主马达为无刷的版本。

网友:
100s 谁玩谁知道 配件还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