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新机电调就这样子

楼主(2015-09-09):
晚上试了机,处女航1米多降落就炸了,现在发线路板现烫的不行,拿下脚架发现电调这焊点也太不专业了,现在发现尾电机也不转

网友:
刚出的新款机甘快就有问题

网友:
看着吓人,但感觉其实没啥问题……

网友A:
尾电机好像是陀螺控制的,我试机的时候把主电机的供电拔掉了,给油用手捏住尾杆,尾电机就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电机好像是陀螺控制的,我试机的时候把主电机的供电拔掉了,给油用手捏住尾杆,尾电机就不转了

噢,那你放地上是下左右,看尾电机转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那你放地上是下左右,看尾电机转不

没问题   刚才六轴模式飞起来,结果半米小炸了 ,把尾浆震掉了,装好还没飞,电池电压怎么看你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   刚才六轴模式飞起来,结果半米小炸了 ,把尾浆震掉了,装好还没飞,电池电压怎么看你知道吗》? ...

噢,我的问题一大堆明天寄过去处理,电压我也没有看到过,飞到没动力就冲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我的问题一大堆明天寄过去处理,电压我也没有看到过,飞到没动力就冲电

我的小鸡通电主电机不转了~!别的舵机啥的都没问题~!

网友:
我的暂时未发现问题

网友B:
华科尔120能用K120的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120能用K120的电机吗?

应该可以吧,我没有o2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