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一台猛禽400四轴,直播安装

楼主(2015-09-09):
装备组装一台四轴,原来想装450的,感觉练习机有点大了,买个400的吧,(最后量了比450还要宽1CM,还好没买450的,那还不得500多了)

准备开工,上传图片一是给大家一个参考,二也当记录一下过程吧。
因为飞控的问题,还没想好怎样安装,还有电调,买的太大了40A的天行者,不好装。

APM飞控不好装啊,这机架设计不是给APM飞控的。
大家提提宝贵意见吧,装四轴还算是新手,见笑了。

平衡测试视频上传中-----

平衡测试视频?from=y1.7-1.2
室内飞行测试?from=y1.7-1.2

单手操作,一手拿相机了,所以降落的有点快了

猛禽400mm机架到了

猛禽400mm机架到了

打开包装

打开包装

感觉怎么就这一点东西呢

感觉怎么就这一点东西呢

APM飞控怎样装呢,装了减振板后上面的保护板装不了了

APM飞控怎样装呢,装了减振板后上面的保护板装不了了

架起来后感觉好大啊

架起来后感觉好大啊

楼主:
先来解决电调安装问题,电调买的大了40A的不好装,把它装到机架里面吧,装到机臂有点难看。

四个电调都装里面了,这样整体好看点

四个电调都装里面了,这样整体好看点

有没有一体电调感觉啊

有没有一体电调感觉啊

重量还是比较重的

重量还是比较重的

网友A:
这机说是400,实际装好了你用尺量一下,比450只多不少~
四个电调我是上两个下两个。
还有,减震架装上后,保护板横过来不就得了~不过得用电池挂载版的铝柱,要不高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说是400,实际装好了你用尺量一下,比450只多不少~
四个电调我是上两个下两个。
还有,减震架装上后 ...

横着装保护板真心不好看,我也试过这样装,但也只能这样装了,我四个电调全装到机架里面了,刚刚好,轴距尺寸还没量,看起来感觉很大。

网友B:
等着直播呢,咱就没了?停电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着直播呢,咱就没了?停电了吗

呵呵,一会---

再来,把电机线加长,我不想把电调装在机臂上,所以线得加长穿过机臂,

加长电机线,

加长电机线,

电机带机座重量

电机带机座重量

套上机臂,这样整体好看多了吧

套上机臂,这样整体好看多了吧

重量,其实这种管子很轻的。

重量,其实这种管子很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一会---

再来,把电机线加长,我不想把电调装在机臂上,所以线得加长穿过机臂,

呃~~我再插一点,电机座最好反过来装,像你这样装的话,万一以后要换电机座,必须拔电调插头抽线拆电机,因为线是从电机座的孔里穿过的。反过来装就不用穿孔没这问题,拆几颗螺丝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我再插一点,电机座最好反过来装,像你这样装的话,万一以后要换电机座,必须拔电调插头抽线拆电机, ...

感觉这个方向受力会好点,其它就没想那么多了。现在已经焊死了,就先这样用吧,

楼主:
别急,得慢慢来,原来380的机架我一个晚上就装好了,这个得两到三个晚上才能装的好,只要是在电调电机的安装方式上,还有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急,得慢慢来,原来380的机架我一个晚上就装好了,这个得两到三个晚上才能装的好,只要是在电调电机的 ...

加油 等测试

楼主:
吃过饭小睡了一会,接着上图。

焊好电机线的样子

焊好电机线的样子

打上螺丝固定一下机臂

打上螺丝固定一下机臂

加装电池安装板

加装电池安装板

反面

反面

装上前后挂板,基本装好了,就等着安装飞控和接上线调试了

装上前后挂板,基本装好了,就等着安装飞控和接上线调试了

楼主:
谢谢,一步一步来,这是第二次装机,还是有点慢

楼主:
继续上图,现在装上飞控、图传、数传。

飞控装上后没办法装上面保护板了,我又不想横着装,不好看,先这样,再想想办法。

装上飞控、装上飞控后没法装上保护板了,

装上飞控、装上飞控后没法装上保护板了,

装上脚架,轻量脚架,T架太重了还是这个吧

装上脚架,轻量脚架,T架太重了还是这个吧

有点模样了吧,呵呵

有点模样了吧,呵呵

量了一下轴距,真的是比450还要多1CM

量了一下轴距,真的是比450还要多1CM

先称一下重量,整体来说重了,不过这机加结实,重点就重点吧

先称一下重量,整体来说重了,不过这机加结实,重点就重点吧

882克,还不带电池,对于A2212电机来说有点重了

882克,还不带电池,对于A2212电机来说有点重了

楼主:
最后装上桨,装上电池就可以试机了,测试之前记得校准“加速度计、罗盘”,然后就可以装桨测试了,

首先要看各个桨转方向有没有错,然后用手拿着机架下面或上面,模式打到“自稳”,解锁慢慢推油门,记得别太快,用手感觉机子是不是平衡起飞,如果往一边走就不要再加油了,检查桨没有没装错,电机有没有转反。

装上桨叶,

装上桨叶,

重量

重量

931克,

931克,

再加一个3S2200mAh电池

再加一个3S2200mAh电池

超过1公斤了,1103克,不知能飞几分钟呢,

超过1公斤了,1103克,不知能飞几分钟呢,

楼主:
起飞平衡测试视频和试飞视频上传中-------

平衡测试视频
?from=y1.7-1.2
室内飞行测试
?from=y1.7-1.2

楼主:
最后准备装个2轴舵机云台,用的是mini视频头,效果当然不是很好,比没有强吧。呵呵~2轴云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一会---

再来,把电机线加长,我不想把电调装在机臂上,所以线得加长穿过机臂,

请问你的电机加长是怎么连接的,直接把两个头焊上了吗?还是用了什么卡子连上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电机加长是怎么连接的,直接把两个头焊上了吗?还是用了什么卡子连上的?谢谢

焊接的,就是怕炸机里面松了不知道继续飞再炸

网友:
那家买的

楼主:
都一样价格,应该都是一家出的,查一下关键字就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都一样价格,应该都是一家出的,查一下关键字就有了。

质量如何,电调能放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质量如何,电调能放下不

我的好盈40A有点大,刚刚能放的下有点紧了,30A或20A的比较好放到机架内,我不想放到机臂觉得不美观。机架质量感觉还行,只要是整体比较好看。

网友D:
放在中心影响散热不,大概续航多久重量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在中心影响散热不,大概续航多久重量多大

我的是40A的,实际才工作电流才4A一个电调,不怎么热,带电池重1100克左右,现在测试用3S2200mAh电池飞8到9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40A的,实际才工作电流才4A一个电调,不怎么热,带电池重1100克左右,现在测试用3S2200mAh电池飞8 ...

我准备飓风2216铂金30a4s5200apm飞控,估计能20分钟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是40A的,实际才工作电流才4A一个电调,不怎么热,带电池重1100克左右,现在测试用3S2200mAh电池飞8 ...

能加你qq和你探讨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加你qq和你探讨下吗?

我很少上Q

网友E:
看着机臂很粗啊,外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机臂很粗啊,外径多少

不粗,16mm的, 感觉有点薄了,1mm厚,再厚点就好了。

楼主:
舵机云台摄像头装上了,效果不好,抖的更利害,不过左右前后摆的幅度没那么大了,

摄像头是以后小小四轴用的,先装上试试

摄像头是以后小小四轴用的,先装上试试

网友F:
如果下面挂一个两轴无刷云台,更换电池方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下面挂一个两轴无刷云台,更换电池方便吗?

顶一下

网友G:
感觉猛禽的机架价格有点偏贵,厂家太看重眼前的蝇头小利,所以这个机架一直卖得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猛禽的机架价格有点偏贵,厂家太看重眼前的蝇头小利,所以这个机架一直卖得不行。

是贵,但只有他一家出这种400的机架(其实是450),否则也不可能这么贵。

网友:
我用的橡胶头。。。。就炸了。。。继续炸。。。。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轻。。。。。。。。。

整体重量1361克,还是3S2200mAh电池,如果4200的电池已超1.5公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下面挂一个两轴无刷云台,更换电池方便吗?

云台装上了,装电池只能往后移一点,还能装。

网友F:
引用 楼主:
云台装上了,装电池只能往后移一点,还能装。

我的意思换电池时,想绑紧要费点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意思换电池时,想绑紧要费点劲吧?

是的,在机架下面装电池是有点麻烦,

网友:
新手前来围观

楼主:
谢谢,国庆期间台风和连续下雨都飞不了,

楼主:
谢谢,多看多问很快就是老手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多看多问很快就是老手了。

被坑多了就成了是吧,

网友J(2015-10-11):
最喜欢猛禽400了 就是机架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被坑多了就成了是吧,

被坑多了就聪明了或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最喜欢猛禽400了 就是机架太小了

机架不小,装好后超过460mm轴距,

网友K:
你这电调也不太好吧,日后会成为你炸鸡的一个原因,最好换好点的,铂金40a还小点,稳定性也好,我飞固定翼fpv飞出去2公里返回时结果油门出现问题,只能加二分之一的油,还好飞回来了,回来检查就是电调的原因,和你这个是一样的,要不最差也的是好淫的飞腾,这样日后出现故障的几率就会缩小,你这还是四轴,出问题就没得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这电调也不太好吧,日后会成为你炸鸡的一个原因,最好换好点的,铂金40a还小点,稳定性也好,我飞固定翼f ...

是吧,不会是太热了降功率了吧,现在飞着还行,一般都是几分钟十分钟左右,也不太热。不过也打算入铂金20A或乐天20A的,不知20A会不会小了点呢。

网友:
中心板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