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30A刷Blheli多轴固件

楼主(2015-09-09):
最近真是无聊到了极点,把650四轴上的四个铂金30A都刷了Blheli,响应速度确实快了,但在低速的时候电机有点卡转,无奈想刷回原厂固件无果,好在刷了11.0   13.0固件后低速启动的时候卡转现象好些了,但还是有点不放心,生怕炸鸡,特此询问各位用blheli固件的模友用的怎么样?网上有关blheli的使用情况实在太少了,而且各个版本的固件也没有介绍

网友A:
在飞控里把怠速设置高一些,也许能解决你说的“卡转”现象吧。

今天飞过,虽然也发现有你说的现象,但是飞起来很稳定。似乎响应更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飞控里把怠速设置高一些,也许能解决你说的“卡转”现象吧。

今天飞过,虽然也发现有你说的现象,但是 ...

好!我把启动转速调高点试试看。请问你的是多少KV的电机?还有个问题就是电机快要停转的时候马上推油门也有卡转现象,试了所有的固件都有这个毛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我把启动转速调高点试试看。请问你的是多少KV的电机?还有个问题就是电机快要停转的时候马上推油门也 ...

会不会是电机有问题呢?
我试过 EMAX 2213 KV935 和 2216 KV810, 3S 和 4S 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机有问题呢?
我试过 EMAX 2213 KV935 和 2216 KV810, 3S 和 4S 电.

电机是390KV,用好盈的固件没有这个现象,也许是Blheli固件低速优化不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