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炫KINGKONG 260 试飞、炸鸡

楼主(2015-09-09):
KINGKONG 260

KINGKONG260 机架
KINGKONG 2204 马达电调套装
CC3D飞控
非凡FPV
Sony 摄像头
MOBIUS808

重要经验分享:808避震座用扎带固定,避免摄像头丢失!

KINGKONG260 套装

KINGKONG260 套装

网友A:
强度肯定不如 全碳纤维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度肯定不如 全碳纤维的啊

强度不如碳纤,价格便宜。操作避免碰撞

网友B:
折价子炸鸡基本就报废~ 机臂是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价子炸鸡基本就报废~ 机臂是一体的

机架底座22元,备了2个,呵呵

网友:
再便宜也没有意义,,一碰就坏,,碳纤维的如果不是太暴力根本就是无伤,,

网友:
要炸起有来什么能扛得住???????

网友C:
这动力感觉如何,我定了一套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动力感觉如何,我定了一套在路上

2204动力强劲,炸鸡原因,油门过大了。以前用1806

网友D:
kingkong
还是不错的,很好飞

网友:
主要炸坏了更换麻烦,全部都要焊接过,布局过

网友:
自带分电板吗?可否看看内部结构?电调安放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底座22元,备了2个,呵呵

280的碳纤机臂才10元一个,哪个更有性价比?

网友:
又是个然并卵的机架。。。玩玩悬停不错。。。

网友:
炸断是小事,主要是换麻烦,机臂是一体的,换一个底板相当重新装一台机子,脑残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kingkong
还是不错的,很好飞

酷,感觉不错!

网友D: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C9aKo8G7H9o/#
kingkong飞起来平稳,翻起来灵活,50块机架,300多电装套还配浆、Cc3D。拿去比什么高端机先不说,这个价格拿来练我感觉没什么问题,自己体验过,只是以事说事

网友E:
我也刚买了一套,正在装机,就是不知道电调怎么放,可以看看你的底面吗

网友D:
就是放在肚皮下面,能放得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是放在肚皮下面,能放得下的

肚皮下面有格子,没法固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刚买了一套,正在装机,就是不知道电调怎么放,可以看看你的底面吗

底部有分电板,见图

电调刚好用扎带固定在底部
套装的小电调更合适放底部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C9aKo8G7H9o/#
kingkong飞起来平稳,翻起来灵活,50块机架,300多 ...

飞的可以,转的晕,摔得漂亮!

网友F:
注塑的搞成板架结构,设计太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肚皮下面有格子,没法固定啊

卡电调的地方剪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的可以,转的晕,摔得漂亮!

最后那叫10连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肚皮下面有格子,没法固定啊

扎带

网友G:
请问CC3D的设置是GSC里的QAV250的默认设置吗?

网友:
重新装起来,又是一条好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CC3D的设置是GSC里的QAV250的默认设置吗?

可以默认设置,主要看你对QAV250的要求,不同参数不同灵敏度。新手建议灵敏度小练起。教程论坛很多,参数设置是适合自己的参数
如:

网友:
再接再厉。楼主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