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穿越新手】配置如下,310轴距

楼主(2015-09-09):
配置如下,310轴距,【INFINITY穿越机电机。2406 2000KV配6040浆】+【最新v3版本多轴专用40A中特威蜘蛛电调】+【花牌1500,4S40C电池】+【APM2.8+6M飞控】
不明问题:用APM测试起飞所有校准后解锁推点油门有断断续续的感觉,稍微推大一格直接抽触疯狂摇摆左右翻炸机,换CC3D一样结果,最后用QQ飞控没问题。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参数全部默认的。到低是不是电调的问题,这个电调有什么进角什么的不会。有模友说是动力太大要手动调参。

经证实确实是PID的问题,但是不会调。以下是默认PID的参数起飞直接炸机。摇摆很大。

如果有模友和我差不多的配置,请解答下PID应该设置多少,现在我目前用APM

本人QQ:183232826 本人微信:15875887733 请老手指导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在线等高手路过指导!

网友:
我也不懂帮顶一个

网友:
要真是PID的问题就用自动设置PID功能试试,具体的可看一下泡泡老师的贴子。

网友:
单独校准每个马达的时候油门是线性的吗,装机重心平衡吧,碳桨换成软一点的普通桨试试呢,还有试机可以单手抓稳举起过头,然后推油及摇杆测试,稳定的时候倾斜摆动机子感觉修正反应,没问题了再重新起飞可减少炸鸡几率。马达和电调说明挺暴力的,选个合适的飞控吧,不过QQ我是不会再用了。

网友:
将除了悬停之外其他4项的PID值的P改成0.08,7通道设置自动调参,自稳模式尝试起飞,油门一次给多一点,找个宽阔点的地方,如果起飞成功,选择定高模式,打开自动调参,APM会自动帮你调好。
注意,使用自动调参要选择无风天气,机身尽量减重,图传摄像头什么都去掉,让续航时间保持在10分钟以上,因为自动调参就算完全不被打断也要6分钟这样,有时候机机飘远你要拉遥控让它回来,自动调参开始后机机会进入无头模式,你可以控制机机,自动调参会暂停,5秒没人控制自动调参会继续,有风天气因为你经常要拉机机回来,所以调参时间往往不够。
自动调参结束后,机机的参数会回复到调参之前的参数,如果你要使用新参数,就关闭自动调参后再次打开,机机就会加载新参数,你试飞一下看是否平稳,如果要保存参数,就保持这个状态降落上锁,如果调参不理想不想要这个参数,再次关闭自动调参,机机自动回复之前参数,然后降落上锁。
PS:自动调参的时候飞行高度要把握好,一定要高过人头,因为自动调参阶段机机会来回不停自己晃动,一不小心糊你脸上就不好了。也不能太高,因为这时候机机的参数一直在变,抗风能力及其不稳定,忽然一阵大风就给你吹跑了,你这时候没带图传可不好找(我就这么丢了一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能会不够电坚持完调参,万一炸了摔得轻点(没有错我丢的那台在丢之前也这么炸了一次!)

网友:
“油门有断断续续的感觉”,这跟飞控没关系,重新校准油门行程,我的250四轴,APM飞控默认就好飞,飞控不会让油门断断续续的。

网友:
哈哈,樓主的飛機很有力量!

网友:
看看我的!嘻嘻

网友:
换掉机架(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