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助!我的配置如下。。。

楼主(2015-09-10):
真心求助!我的配置如下。。。,310轴距,【INFINITY穿越机电机。2406 2000KV配6040浆】+【最新v3版本多轴专用40A中特威蜘蛛电调】+【花牌1500,4S40C电池】+【APM2.8+6M飞控】
不明问题:用APM测试起飞所有校准后解锁推点油门有断断续续的感觉,稍微推大一格直接抽触疯狂摇摆左右翻炸机,换CC3D一样结果,最后用QQ飞控没问题。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参数全部默认的。到低是不是电调的问题,这个电调有什么进角什么的不会。有模友说是动力太大要手动调参。

经证实确实是PID的问题,但是不会调。以下是默认PID的参数起飞直接炸机。摇摆很大。

如果有模友和我差不多的配置,请解答下PID应该设置多少,现在我目前用APM

本人QQ:183232826 本人微信:15875887733 请老手指导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坐等高手详细指导!

网友A:
或者这样试试:
1 Roll速率 D 取最小值; Pitch速率 D 取最小值. 如果还是抽风,则下一步。不抽则跳到第 5 步。
2 Roll速率 I = 0.0000; Pitch速率 I = 0.0000. 如果还是抽风,则下一步。不抽则跳到第 5 步。
3 同步减小 Roll速率 P 与 Pitch速率 P。如果 速率P 调到最小值,还是抽风,则下一步。不抽则跳到第 5 步。
4 同步减小 自稳Roll P 与 自稳 Pitch P。应当不会抽风了。
5 同步增加 Roll速率 D 和 Pitch速率 D, 每次增加 0.001。如果达到 0.0040 仍不抽风,就不需要再增加了。
6 取 Roll速率 I 的值为 Roll速率 P 值的一半,Pitch速率 I 也一样。如果又抽风了,则取消修改。
7 自稳模式起飞,切 AltHold 定高试一下。如果这时遇到新问题,再提出来吧。
8 用 AutoTune 自动调参功能,自动调整 P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这样试试:
1 Roll速率 D 取最小值; Pitch速率 D 取最小值. 如果还是抽风,则下一步。不抽则跳到第 5  ...

真心谢谢这么详细的解答,但是我现在半知半解,我保存一下你的方法。测后结果再告诉你大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心谢谢这么详细的解答,但是我现在半知半解,我保存一下你的方法。测后结果再告诉你大哥。

嘿嘿,如果调成功了,分享一下PID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如果调成功了,分享一下PID喔。

我想问下,我的机架到底是属于X型还是H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