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发热】TS835图传,发热有解吗?

楼主(2015-09-10):
今天就上了一会电,用的蘑菇天线,摸起来就有点热了,主要是盖子那块。
有几个问题不明白:
1、发热和天线有没有关系?因为说不接天线,直接加电会烧掉。。。
2、主要发热是什么地方?能不能通过加散热片缓解?必要时可以拆掉盖子
3、飞上去之后,
图传
外露,利用气流散热是不是也会好一点不会导致过热?

网友A:
是的,不加天线通电,会憋坏图传的。发热分为,两个地方。1正面发热也就是铁壳部分,是发射模块发出的热量.基本可以不用管它。2背面也发热,在其右上角靠近天线接口位置有一块前置信号放大集成块。它一通电就发热的厉害。可以在它上面加散热片,不过貌似不好加。
飞行时,只要图传在螺旋桨下洗气流下工作,就不必担心发热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