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分享个翼展60的小飞翼做固定翼穿越机,很好玩

楼主(2015-09-10):
本人大三学生,有架小毛驴。载不了什么大飞机。而且飞完了大飞机觉得还是小的好玩。所以更喜欢小机子。这两天偶然搜索到一个龙升的小飞翼,翼展60,结构很简单,组装也很简单。也很好带。就想买来玩玩。好飞的话上图传高高穿越。
来看看参数和配置:
翼展:600
机长:465
空机重:60g
电机:1806 KV3000(额这个电机没听说过,淘宝除了他家也搜不到。看来像定制的。而且拿来一看是反牙的,配的桨也是反的。看来都是专用的。虽然用别的正桨也行,就是螺帽得锁紧点。)
电调:也是他家定制的12A电调
电池:2S 800mah(普通飞行十几分钟没问题)
桨:5030 5寸桨
重量:100+g
后来称了下,微型摄像头,微型600mw图传装上,带电池整机重量不到200g

组装链接参考:(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非常简单。随身一瓶502,想点哪里点哪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炸鸡了~

然后上图:

包装:挺好。盒子很小,我拿来怎么也想不通里面能装得下飞机~

买的PNP套装,配件齐,一瓶502全搞定。

组装过程忽略,上面有帖子。很简单就是粘粘粘~
总之装好后这个样子:

后来试飞了下,没拍视频。额店家有视频,可以找他看,反正挺好飞。于是决定图传搞起~
这就是淘来的微型摄像头,还带麦的。170度广角。说是1080P听听就好。目测600线不到。不过,够用就好。而且够小,够便宜,才40块钱。
图传买的大力的600mw模块,要买来自己焊接头啊开关啊那些。动手能力要好。好处是够小,跟通用的200mw图传一个大小。因为买的成品图传都是这种模块焊在一个电路板上,上面有切换频道和降压的电路。能支持高电压输入。最后还是要降压到5V给图传供电。可是我们不要,买这种模块直接在5v工作,摄像头也是5v工作。所以可以直接插接收机上用~缺点是发热大,所以得装外面,不能装机舱里不然容易烧掉~

想个办法,把摄像头固定上,保护好。图传找个地方装。这个个人自由发挥吧~我装好这个样子:

OK可以试飞了。来上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MyOTkwNzQ1Mg==.html

楼主:
沙发还是我的~

网友:
不装飞控,一直看到屏飞啊,我怕

网友:
楼主可以小窗分享40元的地址么?

网友A:
用小滑翔机比这个飞的稳,同是不安装飞控情况下。翼展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小滑翔机比这个飞的稳,同是不安装飞控情况下。翼展80

试过,用过小天行者,还是没有这种飞翼好携带,也没有它动作灵活。就是要越小越好,穿越机不能用滑翔机,动作太慢了,又不用它飞的稳。其实已经很稳了,只是第一视角看着会晃一点,地面上看很悠闲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用过小天行者,还是没有这种飞翼好携带,也没有它动作灵活。就是要越小越好,穿越机不能用滑翔机, ...

不错不错,可以借鉴,哈哈哈,最近我也迷上了穿越机

网友C:
飞行速度怎么样,我的水平飞慢速的还行,太快了控制不好,另外场地小,太快了不行

网友D:
楼主能给一个地址,或者关键词么?

网友:
上个cc3d飞控加mini osd 试试重不了几g

网友:
楼主能否把地址发我下,或者关键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可以借鉴,哈哈哈,最近我也迷上了穿越机

我也是精灵飞翼入门的 可慢可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行速度怎么样,我的水平飞慢速的还行,太快了控制不好,另外场地小,太快了不行

可快可慢,很好飞的,就是要注意下不要慢过了头会失速螺旋。这飞翼还有个好处就是进了失速螺旋很好改出。但是还是要有个足够的高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给一个地址,或者关键词么?

龙升 飞翼

网友D(2015-10-10):
谢谢,已经搜到.在请教2个问题:
1、请问你一颗电池续航多久?(带FPV设备)
2、起飞重量是多少含电池(请问电池是多少容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已经搜到.在请教2个问题:
1、请问你一颗电池续航多久?(带FPV设备)
2、起飞重量是多少含电池 ...

你好:刚组了一个,还没飞。电池用2S800的全机重160克。如支上图传差不多185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刚组了一个,还没飞。电池用2S800的全机重160克。如支上图传差不多185克。

刚组好的时候180多克……现在炸了粘粘了炸,应该有250多克了。我一块电池慢慢飞十几分钟没问题的。全油门暴力翻滚5分钟最多。还有就是我突然发现上面的视频会晃的厉害的原因。我前天去飞穿门撞门框上了。机舱塑料片脱了。粘了胶还没干。又想飞于是直接拿了根绑带绑在头上飞。卧槽那叫一个稳啊。原来我一开始头就不够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组好的时候180多克……现在炸了粘粘了炸,应该有250多克了。我一块电池慢慢飞十几分钟没问题的。全油门 ...

学习了。我装好了,还没敢飞。

网友(2016-01-30):
顶起来,敢问楼主,我自己抛飞不好,找个人抛飞还行,你是怎么抛飞的?抛我总容易失速

网友:
可以拆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