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我的机架到底是属于X型还是H型。★

楼主(2015-09-10):
(无正文)

楼主:


网友:
X与H就是一个型

网友:
属于异形

网友:
看螺旋桨应该是X型

网友:
“王”型…其实X和H对飞控来说都一样

网友:
h机架属于异性,就是长宽不等距,看起来是长方形。x型的就是方形的。我看你的机架是x型的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我的机架到底是属于X型还是H型。★

对于4轴来说,X与H是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