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无奈的就是干扰问题

楼主(2015-09-10):
依然是那个飞场,附近有高压线,有发射塔,之前飞了十几次了,但是从来没有出现干扰的。

然后首次搭载图传飞行却突然干扰不断,2.4的遥控5.8的图传,本来想没道理会干扰的啊。

如视频。鹰眼首次录像,内存太大转mp4 上传。

起飞是正常的,图传正常工作,遥控器也正常。
然后飞了大概往东五十米左右,副翼和平尾断断续续出现失灵的现象,甚至副翼转向也出现延迟,油门却没事。
炸鸡无所谓,只是心疼二手的鹰眼,所以果断地掉头,不断地打副翼转弯,副翼延迟厉害,打左转,大概0.5秒飞机才转过来,升降也是迟钝,转弯掉高度,离地就4;5米距离才给我拉高的,差点炸鸡,太可怕了。马上不断拉高,超过20米经过原来那个位置,干扰消失了,郁闷。
然后才一分钟鹰眼低电关机停止传输了,马上图传接收断电,然后盘旋降落,猜想是图传干扰,就直接把图传发射拆了,鹰眼留着盲拍。
然后调好重心再次起飞,这次起飞往东没有干扰,南北也没有干扰,然后经过西边又是副翼延迟升降失灵,飞机直插不远处一片草地,距离草里一米多高才被我拉高,吓坏了,赶紧大油门拉高,差不多20米高再次通过西边就没事,这干扰也太坑爹了。盘旋了一会就降落了。
然后上第二个电,起飞后大油门拉高,东南西北没干扰,爽飞。

然后想起第一次炸鸡,飞了50米升降完全没用了,可能是干扰导致,因为捡飞机后检查发现升降舵机没事,,高度估计是3米,有草地,果断关油门打副翼插地球,如果飘过去估计又要找很久,庆幸的是飞机只是右边机翼凹了一点,不影响飞行,再次起飞,

依然是那个地方失控,再次插草,这次插的比较麻烦,是一片2米高的不知道什么草,飞机在中间,进入之后飞机抓到了,但是没办法拿出来,无奈之下抓着机尾大油门丢一下,对准马路炸出去,然后再钻出那片草地,什么草啊,拇指大,2米高,而且密密麻麻,出来后身上还有很多虫子,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简直无语,出来后发现飞机居然没事,那个时候认为是顺风起飞失速没在意,马上回去了。现在想起来又是干扰惹的祸。

网友A:
高压线和信号塔不会干扰,我飞机离信号塔不到十米都没事,但是我没装图穿

网友B:
我这边有个手机信号发射塔,一飞到附近就失控,好多模友都中招了。
我感觉干扰这事,时有时无,真是很难判断和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线和信号塔不会干扰,我飞机离信号塔不到十米都没事,但是我没装图穿

确实啊,我把图传拆了依然有干扰,而且干扰时有时无,这样很头疼。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啊,我把图传拆了依然有干扰,而且干扰时有时无,这样很头疼。

我边上就有信号塔和电线,飞机从信号塔边上飞过,没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有个手机信号发射塔,一飞到附近就失控,好多模友都中招了。
我感觉干扰这事,时有时无,真是很难判 ...

就是时有时无才头疼,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干扰,有时候连续飞几天没事,有时候一天干扰你几次,运气差就炸炸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边上就有信号塔和电线,飞机从信号塔边上飞过,没事呢

就是很头疼,低空通场就会被干扰,飞高了就没事,

楼主:
视频居然挂了。

网友C:
能飞的地方越来越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飞的地方越来越少了

估计过几年还要管制了。

网友C:
还是换飞场吧

网友D:
我这里也有同样情况,飞机只要进入一个特定区域副翼就受到干扰,然后失速失控炸鸡,估计受是广播电视塔发出的高功率无线电波影响,每次飞到那里都必炸.现在飞 不会误入歧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换飞场吧

慢慢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也有同样情况,飞机只要进入一个特定区域副翼就受到干扰,然后失速失控炸鸡,估计受是广播电视塔发 ...

原来还有跟我一样的情况啊,我这边飞高就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过几年还要管制了。

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