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3S电机如何拆卸

楼主(2015-09-10):
亚拓450M电机铜线烧了,想拆开重新绕线,不知道怎么拆卸电机轴上面(铜齿下方)的固定铜环,请大侠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450M 没屁眼,只能强行把轴从转子上砸出来,或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M 没屁眼,只能强行把轴从转子上砸出来,或压出来。

哦,谢谢

网友B:
鸭子的250电机也是这样恶心的要死,我在缝隙里面塞上金属片等再用质量好点的四个长螺丝把转子顶出来,反正重新绕线,注意一点太差的螺丝很容易拧断,太用力容易把螺丝孔拧滑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鸭子的250电机也是这样恶心的要死,我在缝隙里面塞上金属片等再用质量好点的四个长螺丝把转子顶出来,反正 ...

多谢大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