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680调试及对比测试

楼主(2015-09-10):
群里的朋友叫我帮忙调试H4 680、他就把他的全套设备发过来了

收到的时候打开看了真乱

电池也不是在保存的电压(保存电压是3.8-3.85V)

拆解、拍照、记录接线

拆散

手机拍的

屏幕效果对比

太阳下都是一个鸟样

对比视频

称一下重量

不知道他是怎么弄的这里都破

电机拆下来、线延长焊死用热缩管包起

管夹不能放到末端

焊接对比、上面的是他焊接、下面我焊接

H4 680主线路、12号进然后分两条14号的出去

连接处用LED灯脚绑紧

完全渗透焊接

线路就这样摆放

焊死、

电调校准四个一起、自己做的并联头

整理好的线路

和我的是完全一样的

飞控附近不要让线路碰到

上面

下面

数据正常

夜航灯正常

相同环境下衰减测试鹰眼不行

正常显示下鹰眼发白、

严重雪花

装上脚架夜航灯效果好很多

房间一片狼藉、(刚刚装好的那晚)

15寸和12寸对比还是大了很多

一些细节(看得懂的就懂了、看不懂我也没办法)

首飞正常

云台

地面温度和电机温度(等下看电机温升)

电调温度

电机温度、温升30度、不算很高

飞行数据什么的都正常

飞行视频、第一视角第三视角的

最后帮他焊接一下XT60、因为他焊接成这样我实在看不下去
最后也发现一个问题
H4 680机架不适合上6S动力
我的朗宇X3508S 700kv 1238桨 3S 10000mah电池
他的朗宇X4108S 380kv 15寸桨 6S 10000mah电池
留空时间基本上是一样的、19分钟
挂云台就是15分钟、下来电池回压3.7V
3S和6S重量相差500g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给人把装好的鸡鸡寄回去,拆解后寄回,对方再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给人把装好的鸡鸡寄回去,拆解后寄回,对方再组装?

装好后可以直接寄回去就可以了、对方拿到装上桨和电池脚架校准后就可以飞

网友B:
4108 上15寸效率本来就低 试试41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4108 上15寸效率本来就低 试试4110

这只是简单对比、又不是我的机机、别人的

网友C:
那种圆点的夜航灯我怎么找不到?求关键字

网友D:
最大的就是细节了

网友E:
师傅做得好精致啊

网友F:
讚賞一下你整線,我喜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种圆点的夜航灯我怎么找不到?求关键字

5mm LED灯珠、 0.5W子 弹 头    就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大的就是细节了

呵呵、因为这些都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师傅做得好精致啊

没有其他大神做的那么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讚賞一下你整線,我喜歡~

现在线路都是焊接、能不用插头尽量不要用插头、主线路

网友B:
效率确实有点低,电调70度 还是6s 这得多大悬停电流啊、
15分钟的时间真不如弄个精灵3标准版 3xxx才

网友G:
手艺不错,好多可借鉴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因为这些都是关键

航模就是细节决定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率确实有点低,电调70度 还是6s 这得多大悬停电流啊、
15分钟的时间真不如弄个精灵3标准版 3xxx才

呵呵、个人喜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艺不错,好多可借鉴的

这都是前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航模就是细节决定安全

遇到过就会想出相对应的办法

楼主:
我也一直在学习

网友H:
管夹不能放到末端
请问管夹为什么不能放到末端?,是不是因为碳管末端强度较弱?,可能会被管夹压裂?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管夹为什么不能放到末端?,是不是因为碳管末端强度较弱?,可能会被管夹压裂?

因为夹到末端碳管就会变小、除非你没扭紧
然后过一段时间有可能就松了
所以不夹到末端、

网友I:
阿诺手艺不错,细致仔细。精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阿诺手艺不错,细致仔细。精品啊

有的时候是没事干弄着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夹到末端碳管就会变小、除非你没扭紧
然后过一段时间有可能就松了
所以不夹到末端、

原来如此,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