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也就玩玩玩具了

楼主(2015-09-10):
这次是爆改迪飞达F183,总重200多克了,也不知还能飞起来吗

网友A:
飞起来也不耐用,本来这机不带护盖也是20电左右就坏电机的.

网友B:
我买过这个小四轴!不错很好飞,你现在的重量估计飞高危险,我试过最大载重好像是不到50克 就不能离地面了

网友C:
玩具机电机不耐用   可否利用这壳改装上无刷电机  电调飞控  上电   起飞?

网友:
这是什么飞机????

网友:
”最大载重好像是不到50克 就不能离地面“那末吊像机就困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具机电机不耐用   可否利用这壳改装上无刷电机  电调飞控  上电   起飞?

能改无刷,澄星cx20的壳子就行外形和这个很像,但玩的就是玩具机的不怕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过这个小四轴!不错很好飞,你现在的重量估计飞高危险,我试过最大载重好像是不到50克 就不能离地面了
...

一切都得实验啊,虽然我已经改了齿比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起来也不耐用,本来这机不带护盖也是20电左右就坏电机的.

其实没那么脆弱,这机7.4伏的空心杯比3.7的要耐用些。而且空心杯电机不比无刷,同一批电机赶上好的能玩很久,赶上不好的几排电就把电刷玩烂了

楼主:
用了块1300mah电池测试。总重220克的情况下居然还能飞起来,当然机动性很差。等850的电池到手再试

网友:
這一版塊都是DIY的啊?

网友(2015-11-23):
我改过环奇898b,效果还可以!不过外观排线惨不忍睹!!!

网友:
这机器玩过,电机太烂,我换电机都换了十几个了,飞2个电池就会烧坏一个电机,后来受不了了,送人小孩了

网友:
我买过这个小四轴!不错很好飞,你现在的重量估计飞高危险,我试过最大载重好像是不到50克 就不能离地面了.
飞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