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g4配件 坑人坑到极致 问下厂家为何这样不厚道

楼主(2015-09-10):
为什么这么不厚道 脑残定价

楼主:
一根尾管360至400大洋  为什么与e700差那么多 希望厂家来解答

楼主:
一根尾管400块 与e700差那么多 希望厂家来解答 一次性机

楼主:
一根尾管400块 与e700差那么多 希望厂家来解答 一次性机 伤不起

网友A:
炸了直接扔就行了,当配件扔,炸的狠你修的钱都够买一架了,果断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了直接扔就行了,当配件扔,炸的狠你修的钱都够买一架了,果断扔了

就尾管和传动轴坏了 其他没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尾管和传动轴坏了 其他没坏

运气挺好的我侧下板裂了看能不能收到,收不到ab胶加碳板补了

网友B:
LZ,话不是这么说的。。
G4的配件怎么可以和E700比? G4和E700的加工和用料都不一样,怎么可能相同价格?
E700 是雷虎用来挽回低端市场的廉价700,G4/E720是旗舰。就连E820的侧板用料都没有G4/E720的好。
E700的全部金属件是浇铸加CNC成型的。尾管直接是铝管。
G4的部件是6061-T6全CNC加工。你自己说价格怎么可能一样?
买飞机前最好做做配件的功课。G4的3K碳包铝尾管是很贵的。。

网友B:
再说,700级的飞机本来就不是用来炸的。
要便宜有宇宙牌,一分钱一份货,雷虎在G4上的定价已经很厚道了(你没看见E620的定价,那才叫天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说,700级的飞机本来就不是用来炸的。
要便宜有宇宙牌,一分钱一份货,雷虎在G4上的定价已经很厚道了( ...

主要是销量少了成本就上来了,我还是喜欢雷虎没办法,从翼手龙30开始就喜欢,雷虎转型做医疗器械了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出好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销量少了成本就上来了,我还是喜欢雷虎没办法,从翼手龙30开始就喜欢,雷虎转型做医疗器械了不知道 ...

那倒不是,全CNC加工的成本是很高的。贴别是材料强度大的情况下。
机器损耗大,加工时间长,材料利用率低。这都是价格贵的原因。
就用700ENV举例子,注塑大齿盘,23美刀一对(直齿),CNC齿87刀一个。你说人家坑人??
雷虎的斜齿23~26刀一只(看代理),CNC齿57刀,我觉得已经很厚道了(要知道G4的齿轮比ENV的厚多了,也大多了)

PS, 觉得LZ这个标题很有问题。因为根本不存在坑人。如果是质量有问题,称之为坑。但价格贵,和坑没有任何关系。
就像买辆奔驰,你自己不小心把漆刮了,到4S店修。然后大骂奔驰坑爹,喷漆比丰田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话不是这么说的。。
G4的配件怎么可以和E700比? G4和E700的加工和用料都不一样,怎么可能相同价格?
...

请问你怎么如此了解雷虎的配件制作方式?哪些论坛看的,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根尾管360至400大洋  为什么与e700差那么多 希望厂家来解答

定价高和坑不坑人没有关系哎,如果有质量问题说雷虎坑人那也就算了。
慢慢存配件的钱咯,总买的起。我还准备囤配件了,嘿嘿。

网友A:
亚马逊查了下30多美刀国内还是定价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亚马逊查了下30多美刀国内还是定价高

亚马逊30多美刀?那是清仓价吧。从来都是47.99美刀,加上税,加上运费。。。快60刀了。
PS, 那个还是G4.1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亚马逊30多美刀?那是清仓价吧。从来都是47.99美刀,加上税,加上运费。。。快60刀了。
PS, 那个还是G4. ...

此一时彼一时了,以前一架90se还9000多呢,现在它就是30多美刀而且的确比国内便宜不少,好和价格是两方面,如果他觉得东西不够好后面加个零都没问题,但是重要的是有人卖才是商品,不然就真成了有价无市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