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 第一架250装了近半个月终于飞起来了

楼主(2015-09-10):
先上个视频,地方太小将就看看,后续还有很多问题请教的!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zMTA3MjM2NA==.html?sharefrom=iphone

楼主:
续航15分钟左右,视频被gopro切了两段,顺便问问要怎么设置才能不分段

楼主:
起飞油门不到20%是不是不正常?

楼主:
报一下配置:飞越250机架,致盈2204/2300kv,银燕12a,cc3d,奥姆威摄像头200mw发射,ftb7通兼容接收机,6040桨,4s1500电池/3s2200

网友:
那么轻,不科学啊,还有这个机臂要是断的话就要两个电机一起拆,好麻烦啊

网友A:
这个炸鸡。要么摄像头坏。要么就是断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炸鸡。要么摄像头坏。要么就是断天线。

天线已经改好了!摄像头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线已经改好了!摄像头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这个只能看运气了。开始的时候还好。飞的比较规矩。等技术好了。开了手动。。。速度飙起来了。那个坏的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看运气了。开始的时候还好。飞的比较规矩。等技术好了。开了手动。。。速度飙起来了。那个坏的就 ...

摄像头你有什么好建议,还有接收机的两条天线这样摆放有问题吗?本人纯小白从未接触过穿越机,装机都装了半个月才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看运气了。开始的时候还好。飞的比较规矩。等技术好了。开了手动。。。速度飙起来了。那个坏的就 ...

视频里面都是全手动模式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看运气了。开始的时候还好。飞的比较规矩。等技术好了。开了手动。。。速度飙起来了。那个坏的就 ...

在室外飞会稳定很多,可能室内乱流比较大

网友:
摄像头天生的在那里没办法。除非自己改了。。。。这个工程就大了。

楼主:
伙伴们给点建议吧

网友:
换个架子吧
不然炸几次坏的设备的钱就不止换架子这个数了

网友B:
纯新手 , ??這已經不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新手 , ??這已經不錯了!

我是修手机修电脑的电路略懂一点,其他都是泡论坛和看说明书,花了半个月才装起来,这个之前买过一部一百多的玩具四轴所以控制上有一点底子,见笑了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秤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秤准吗?

这个称是有10克左右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轻!!

可能是因为轻 4s 油门好贼,20%左右就离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因为轻 4s 油门好贼,20%左右就离地,

这多爽  我50油门才起飞   打算买个mi图传减减重

网友E:
装的漂亮,我把这个机架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的漂亮,我把这个机架毁了

是装毁了还是撞毁了

网友E:
电机座的眼也是往大里弄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座的眼也是往大里弄得吧

是的,用了一把m2.5的棒状戳刀几分钟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装毁了还是撞毁了

装毁了,也撞坏了

网友F:
也太轻了吧  还有飞控这么靠前 会影响平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续航15分钟左右,视频被gopro切了两段,顺便问问要怎么设置才能不分段

用   爱编辑   应该不会太难,简单剪辑一下,配个背景音乐之类的。

网友G:
苗条清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太轻了吧  还有飞控这么靠前 会影响平衡吗?

飞控这样装完全没有问题,稳不稳视频可以看出来,如果到室外飞会比视频里更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苗条清秀··

就是第一眼看上它的苗条,当时后来要面对很多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秤准吗?

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问

都说了这种秤会有最大10克左右的误差了

网友C:
电机20g*4,电调10g*4,电池180g,飞控5g,接收机5g,图传10g,摄像头10g,这样就330g了…4片桨加机架加脚架才55g??误差远不止10g吧?

楼主:
电机17g*4,电调7g*4,4s1500电池140g,飞控5g,接收机5g,图传6g,摄像头8g,我把所有线都剪到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20g*4,电调10g*4,电池180g,飞控5g,接收机5g,图传10g,摄像头10g,这样就330g了…4片桨加机架加脚 ...

飞控和接收机都只有半边外壳,图传发射有时候都秤不出重量来,我只有这个秤实际我也不知道误差多少只知道大概,有什么不对的请多多包涵

楼主:
电机16克17克我也是按照原厂20克被剪掉了大部分的线估计出来的

楼主:
电池厂数据是140-145克,这个是没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厂数据是140-145克,这个是没错的

如果秤比较准的话,你这个确实给力啊,重量喜人!其实,拿一瓶汽水啊,零食啊,就可以测出你的秤准不准了,不过食品一般都是净重,得和毛重区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秤比较准的话,你这个确实给力啊,重量喜人!其实,拿一瓶汽水啊,零食啊,就可以测出你的秤准不准了 ...

比较大众的250机架一般都有3层吧,飞越这个只有1层,机架被我减重后不到100克,其他减重主要是线材基本极限,剪掉的线加起来都几十克了,图中你也看得出来,欧姆威的摄像头和图传的确是轻,蘑菇换棒子又减了10克8克了,还有这机架是不需要焊接电池的电源线的又省了不少重量,这是我第一架飞机,纯新手什么都不懂莫见怪

网友:
这么看下来,减重手艺确实可以

网友I:
好轻!!机架,还有图传摄像头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轻!!机架,还有图传摄像头多少钱啊?

机架165,图传180,摄像头95

网友J:
引用 楼主:
视频里面都是全手动模式飞的

能给一份  你手动的参数吗?感觉飞的比较稳。感谢了 。我最近开始练习 手动,但是还没找到合适的 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给一份  你手动的参数吗?感觉飞的比较稳。感谢了 。我最近开始练习 手动,但是还没找到合适的 参数

...

兄弟,我纯新手一个根本不会调参数,(全部默认)

楼主:
都50楼了,怎么就没人教教怎么把gopro设置不分段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都50楼了,怎么就没人教教怎么把gopro设置不分段呢?

关闭 时间分段  或者 调成10分钟一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关闭 时间分段  或者 调成10分钟一段的

亲,根本找不到你说的相关设置

楼主:
6045自紧桨平衡很差

网友K:
银燕12a4s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银燕12a4s没问题?

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有什么问题?

我不知道所以才问,很多人都用20A+4S,我是12A也想上4S,但是怕烧。

楼主:
我经常满油门拉升都没问题,前提是电调要刷bl固件

网友:
纯新手?看着不像

网友L:
总的来说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L:
总的来说不错

到现在为止没有真正到外场飞过,一次都没有

网友:
学习正在装机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续航15分钟左右,视频被gopro切了两段,顺便问问要怎么设置才能不分段

分段了也不怕,视频编辑软件两段连起来就OK。

楼主(2015-11-18):
异形冷门机架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这个炸鸡。要么摄像头坏。要么就是断天线。

和我的想法一样。真的。要不然摄像头坏掉,要不然,天线断掉

网友N:
感觉不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感觉不稳啊,

视频全手动模式拍的稳不稳靠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和我的想法一样。真的。要不然摄像头坏掉,要不然,天线断掉

其实摄像头和图传只用了一根小扎带扎住的炸鸡会断开,摄像头和图传都没坏过

网友O:
第一次看到飞控这么装,不要它管pitch上的测量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O:
第一次看到飞控这么装,不要它管pitch上的测量了么

没感到明显区别,只是感觉转弯还好了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飞油门不到20%是不是不正常?

用4s电池的缘故,正常。换回3s你会发现起飞油门会升高至3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