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買了【樂迪CB86 PLUS】請問能否充鋰鐵電池?

楼主(2015-09-10):
它的電壓是  2S   6.6V

即單個是  3.3V

是否我調充電電壓為  3.3V 就能充它

又或我不知道它的最高充分電的電壓是多少?

我怎設置呢?

网友A:
A6我是这样设置的,设置单片电压3.6即可,充满会放置一小时电压会到3.4左右  这是铁锂电池的特性,主要电量存储在3.0-3.4之间。 设置正确没问题可以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我是这样设置的,设置单片电压3.6即可,充满会放置一小时电压会到3.4左右  这是铁锂电池的特性,主要电量 ...

感謝感謝

网友B:
您好!
非常感谢您使用乐迪产品!
设置为最高3.6V就可以的。
祝顺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非常感谢您使用乐迪产品!
设置为最高3.6V就可以的。

感謝感謝

网友C(2016-01-13):
coolman8兄:

我正想买这个 CB86 Plus 充电器。你已用了大半年了,
如何? 你可以给我意见吗?  谢谢。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olman8兄:

我正想买这个 CB86 Plus 充电器。你已用了大半年了,

很好用,不過,如果想快充給 550 或 700 等機用的話,可能不及那些三四千元的,

我最大的機只是 亞拓500 ,夠用,

在我來說,這充電器是不錯的,

你可看看它網上說明書,看是否適合你用!

有問題的再問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