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博森主板区别求教

楼主(2015-09-10):
手上有哈博森107L的主板,默认使用720空心杯,想换8520电机,不知道会不会大油门暴力飞行时烧板?

机架自己用雕刻机做的,只要电气性能满足,机架机械性能不成问题!

望知道的朋友答复

网友:
放心去换吧!这点增大的电流对驱动三极管mos来说毫无压力。
同样型号的三极管,在伟力的带减速组大四轴上,也有应用。

楼主:
改良后的机架,强度比原版更高,飞行重量仅30g,准备向下一代机架结构折腾,实现更暴力的飞行

图中具体参数:1.5mm厚玻纤机架,65mm轴距,720电机,55mm浆,200mah电池(两年的旧电池),暴力飞行时间大概7分钟(devo10计时器)

楼主:
由于重量降低,飞行性能可以讲:完全两码事,更灵活,更易控制

网友A:
机架自己做的嘛,可以帮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自己做的嘛,可以帮做嘛

机架确实是自己做的,你看到的是第三代,已经有第四代的方案。

但本人并不是专职航模,买3轴雕刻机搞这搞那也只是兴趣。

想这种极致性能的追求,代价往往跟实际不成正比,你要,我可以代工,但造价我认为会远超你预期,如果原版玩起来差不多就可以了,无必要像我一样,动不动就挑战“极限

网友:
你的雕刻机多少钱买的啊,想做个这个轴距的穿越机玩

网友B(2015-12-07):
楼主完全可以批量一批出来呀,我一定要一个的。最好是820电机的,因为我的是H107C

楼主(2016-02-13):
引用 网友B:
楼主完全可以批量一批出来呀,我一定要一个的。最好是820电机的,因为我的是H107C

其实真有需要,可以自己cad一个图纸,tb上找店代工,收费也不贵。
最大的问题是你的设计要考虑诸多因素,包括重量控制,整体强度,电机拆装更换的便捷性,电池安装稳妥性,电机背盖保护等等。否则花了钱造废品,影响心情就不好了。

但DIY成功,所带来的成就感,个人感觉

网友:
有条件DIY的大神,真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