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迪AT9遙控器SBUS模式無法在Pix下設定失控保護,PWM倒可以

楼主(2015-09-10):
樂迪AT9遙控器SBUS模式無法在Pix下設定失控保護,PWM倒是可以
多軸固件:Pix v3.2.1
我說的是遙控器本身的失控保護,能否在SBUS模式設定。
PWM模式我試過失控保護是可以的。我地面站的失控保護是沒設定有效的喔!
感謝告知囉!

楼主:
有好友知道答案嗎?
謝謝!!!

网友A:
我的R9DSBUS连接VBAR后原本电调接的3通道失效了。。只有9通道能控制油门。。如果用普通的接线就一切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R9DSBUS连接VBAR后原本电调接的3通道失效了。。只有9通道能控制油门。。如果用普通的接线就一切正常

我的也是这样 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 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因为新款的R9D的sbus映射的通道是56789,所以这样一来只要开了sbus就没有3通道了。我已经寄回厂升级了。厂家这点做的不好。有变更也不公开说明下。当年买乐迪不就为了sbus连三轴陀螺仪么。现在还要花时间和费用寄回去升级。哎。

网友C(2016-05-30):
楼主,我的也这样,主要是遥控器的失控保护设置,关了控以后没有反应,还是保持关控前的状态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的也这样,主要是遥控器的失控保护设置,关了控以后没有反应,还是保持关控前的状态

at9可以设定失控保护的哦,您是不是设置有完整。可以加了我们售后同学的qq   2850416975或者2853979638,探讨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at9可以设定失控保护的哦,您是不是设置有完整。可以加了我们售后同学的qq   2850416975或者2853979638, ...

额……我的是t8fg……

网友(2021-03-12):
很有可能是sbus不支持失控输出多少值,无论怎样关控直接是无信号,我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