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电调校准问题

楼主(2015-09-10):
在网上只找到了APM电调校准方法,问下,能适用Pixhack吗?

网上找的:
1:遥控油门打最大 飞机上电2:注意观察APM 红橙蓝灯亮后 拔电(油门保持最大)再次飞机上电3:听见电调滴滴两声后把油门拉到最低 然后你会听见滴一声  (声音根据电调而定)4:重新上电完成校准整个流程是:油门最高上电-看到红橙蓝灯亮后断电-上电滴滴声后油门拉最低-再次上电-完成

网友A:
apm pix不一样吧,pix可在参数设定电调校淮模式,摇干打最上,飞机接电,按安全钮,电调嘟嘟後把油门拉最下,嘟声後完成,再到参把电调设定回正常模便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 pix不一样吧,pix可在参数设定电调校淮模式,摇干打最上,飞机接电,按安全钮,电调嘟嘟後把油门拉最下,嘟声 ...

谢谢,我先回去试下。。。。

网友:
apm  pix  你刷的都是 原版固件  行程校准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 pix不一样吧,pix可在参数设定电调校淮模式,摇干打最上,飞机接电,按安全钮,电调嘟嘟後把油门拉最下,嘟声 ...

问下,电调校准模式怎么找?没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