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00L的负载,新手问一个弱智的问题,请大家别见笑!

楼主(2015-09-10):
刚学会四面悬停,新进亚拓500L直机,由于是新手,不准备飞3D,就是练练悬停飞飞航线,手里有两块雷朋2600
电池
,6S,重量400克左右,不经飞,手头还有几块以前飞六轴的6200mah的电池,重量840克,可以装在飞机上,试着飞了一下,好像对飞机也没什么影响。但是毕竟负载增大了,怕经常飞对飞机不好。请老手、高手、大师等TX指点一下,这样对飞机有没有坏处,多谢了!

网友A:
2600的没问题,6200的就算了估计还是4S的!!!!

楼主:
6200是6S的,重量稍微重了点,800克左右!

网友B:
如果就悬停的话 没事
就是重心不大好弄 电池要往后

网友C:
重量增加了点悬停没问题的

网友D:
重量增加一点,不做剧烈3D动作对飞机没影响

网友E:
有设计起飞重这个说法的。你的电池容量大了,但重量也大,因此油门得开大些,或者螺距调大,飞行时间不会长多久的,
然而机子重了,会给原来的结构带来更大的压力,超过一定量就等同危险飞行了。

网友F:
重心不好调。

网友G:
买500L光悬停很浪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500L光悬停很浪费呀
大龄新手啊,刚刚会四面悬停,现在主要练习温柔航线。

网友H:
可以飞,但飞行手感不太好

网友I:
500L悬停确实有点浪费

网友J:
重量增加这么多,对电机和电调都是不小的考验。

网友K:
新手倒也无所谓,走走温柔航线。估计练到可以3D,飞机已经可以换新了

网友L:
悬停没问题 !

网友M:
新手都是在究结飞行时间问题,要把飞机飞好,几分钟时间完全够你了,要想时间长去买台真直机,随便你飞多久,便是银子要够。

网友N:
还是应该选用适合的电池、

网友O:
用起来问题不大

网友P:
如果只航线5200都可以

网友(2015-11-11):
我刚入了一个500L 趁着双十一打折。而且我也是一个新手,连航线都不会,只会个悬停。主要之前的山寨450炸了!寻思着入个好的算了。就入了这个。楼主说说使用感受呗

网友:
太重费电

网友Q:
我也是新手一枚,刚入了500L 楼主有合适的建议记得告诉我一声,共勉!

网友:
6200的电池能塞得进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也是新手一枚,刚入了500L 楼主有合适的建议记得告诉我一声,共勉!

一直在飞,感觉还不错。

网友R:
悬停没事,就是会飞到手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在飞,感觉还不错。

你用的是什么电池呢?多大C数 多少好毫安时啊?另外想问一下,你用什么充电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