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入小鸡,也来发个k120评测

楼主(2015-09-10):
几年前本人也曾深陷911,977这些一代神机中无法自拔,驰远100系列也上瘾过,当然也被华坑,亚拓150深深伤过。。微型电直历史自从开始玩450以上级别后终止。今年无独有偶在展会上看到了k120,手痒,又重新入了小鸡。想想也算玩过不少微型电直,这台120很有可能是我手上的最终话了,在此做个评测贴权当给没有入120的机友们做个参考。

1.控:s-fhss协议,秒速对频,不多赘述,f控福音,这里赞一下原厂控,完全不是977那种玩具控手感。至于高频头版本,个人觉得原厂控不错的话完全没必要纠结,可有可无,不算很大遗憾。

2. 整体构造:结构上是977和亚拓150的结合体,舵机分布和150很像,机身整体以及旋翼头和977差不多,尾管是空心圆碳纤管,尾电机漆包线在里面感觉还算踏实,加上尾电机插接式设计,无需改外走线。
   尾8520空心杯,实际使用效果很好,锁尾一根棍,很耐炸。耐用度上不看好,高温是硬伤,和无刷比起来,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
   主板和电调部分,以伟力的作风,不应该那么容易挂。除了电调的渣焊接外整体都可以接受,目前不多做评论,耐用度有待时间考验。

3.炸鸡方面:本人实际炸了几回,大炸小炸都有,结论也和预想的差不多。金属旋翼头并不脆弱,无变形无损。主轴横轴大齿容易挂,拆机发现横轴和977通用,主轴比977的长些,大齿是977加强版,120的配件目前
   买不到,不过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经试验,主轴大齿盘可以用977的,上紧后只需重新在控里调节下螺距就可以了,各方面绝对够用。
   再说舵机,后面两个舵机因为只靠两片胶贴粘连有些脱壳,但没想的那么严重,不过还是建议后续版本改进下,感觉炸两半是迟早的事,加两颗螺丝有那么难吗?舵机这里我做了个加固,用细铁丝环绕舵机一圈
   拧紧,样子丑了点,但是舵机壳再也不会松脱。炸鸡后尾管因为是圆的有些错位,拧一下就可以归位。倒是尾管固定座的C型结构强度不行,螺丝上紧次数多了塑料会开裂,我的办法是用铁丝环拧紧
   再加些AB胶加强,耐用度大大上升。对于2s动力的小鸡,除了舵机感觉很有必要升级外,其他的炸鸡损失觉得并不大,这里横向和100s做对比就知道了,稍微有些小鸡经验和动手能力的,应该都可以接受。

4.BUG部分:可能是首批次的问题,目前碰到较严重的一个问题,6轴模式下的悬停微调无法进入,这个悬停调节部分有些类似于977的6轴悬停微调模式,977我记得是连按3次功能键就可以进入悬停调节,降落后再按一次保存记忆。k120的这项调节要看主板上的灯,结合左右遥杆操作,看灯的闪烁判定是否进入相应的模式。按说明和厂家的操作是要开控对频后(开关处于6g模式),把左右遥杆拉到最底部保持3秒以上,灯开始慢闪即可代表进入悬停微调,降落后同样操作让灯变为恒亮即可保存记忆。现已确认我这台机子灯不闪无法进入该模式属于bug,已和商家联系准备返厂,后续有待售后回馈。在此也希望k120的用户检验下这项操作,统计下是不是通病。

5.上图啦,主要拍的是文字描述中改进加强的部分,本人不才,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随便喷,祝各位爽飞。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
我就不明白   伟力用贴纸的设计到底是什么意思
按说加两个螺丝也不是多少成本的问题啊。。。。

网友A:
还有楼主    这个控上不是可以选择90度倾斜盘跟120度倾斜盘模式吗??为啥商家给预调的是90度的  ???新人求教~!

网友B:
这个飞机比起华科尔的120怎样?两者电机通用吗?能否将k120电机用到华120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比起华科尔的120怎样?两者电机通用吗?能否将k120电机用到华120上?

首先,华是1s电,其次,华是尾轴传结构。k120是2s电机,尾空心杯电机。电机不通用的。

网友C:
楼主还返厂? 伟力说此功能取消了,你还返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返厂? 伟力说此功能取消了,你还返什么?

取消了??还不知道   刚才试了    不闪,。。。。

网友D:
今天没忍住,699已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楼主    这个控上不是可以选择90度倾斜盘跟120度倾斜盘模式吗??为啥商家给预调的是90度的  ???新 ...

120度那个试过,这个机子上没法用。控我拆开过,里面做工不是很好,控主板还预留有两个通道的插槽,厂家角度考虑就很容易理解了,他们是要做一个通用未来产品的控,这个控上无论是菜单上的斜盘选项还是固定翼、混控等选项,兼容上他们会预留些功能,伟力这种厂初期一般不会做太多后续市场的细节工作,也就不难理解预留的几个功能项有小bug了。不用纠结,他们不会傻到让控影响现有机型的正常操作,没影响的。

网友C:
我还听说 K120 在空中无法切换6G和3D 一定要降落才行,大家快试试吧,如果真是这样,想空中切6G救机的就放弃吧。 其实这就是我买3D/6G机而放弃纯3D机的主要想法,看来要落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返厂? 伟力说此功能取消了,你还返什么?

和某宝店家联系了,他的飞机有这项功能。个人觉得这项功能不可能取消,对于飞6轴的新手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一项功能,从厂家角度去看,977上的6轴已经很成熟,无论从市场还是成本上没有任何理由阉割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听说 K120 在空中无法切换6G和3D 一定要降落才行,大家快试试吧,如果真是这样,想空中切6G救机的就放 ...

倒飞时977上也无法救机,救机是另外一种算法了,可以说是另外一种功能,开发算法是需要成本的,一键救机是基于6轴模式上开发出的复杂算法,比如倒飞时需要结合负螺距做出倒飞自稳悬停的算法或翻正的算法。伟力这种6轴模式只开发到能够正飞自稳悬停,主要就是给还停留在飞4通机的新手过度。正飞还好,一旦做些复杂的3d动作就无法救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楼主    这个控上不是可以选择90度倾斜盘跟120度倾斜盘模式吗??为啥商家给预调的是90度的  ???新 ...

现在的电直在遥控器上都设置无混控模式(90度也一个意思),因为120度的CCPM混控是由陀螺(飞控)实现的。遥控器有这项设置,可能是伟力预留的,没什么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倒飞时977上也无法救机,救机是另外一种算法了,可以说是另外一种功能,开发算法是需要成本的,一键救机 ...

977可以空中切换3D和6G吧,我又没有要求一键救机功能,我只要空中切换,能不能救是我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某宝店家联系了,他的飞机有这项功能。个人觉得这项功能不可能取消,对于飞6轴的新手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

希望楼主返厂成功,到时记得通知大家一声,我们就一起要求伟力召回。

网友E:
你好楼主 你的飞机6轴调整悬停没有问题 现在批量的都没有进入调整了 说明书以后会改,现在6轴是自动回中 往一边偏的话向另外一边打就会自动悬停。 我给你点赞 你说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电直在遥控器上都设置无混控模式(90度也一个意思),因为120度的CCPM混控是由陀螺(飞控)实现的 ...

楼上正解,其实就是无副翼机子的混控交由陀螺来控制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楼主 你的飞机6轴调整悬停没有问题 现在批量的都没有进入调整了 说明书以后会改,现在6轴是自动回 ...

好的,有空我试试看。希望厂家后续能多多完善产品和说明。

网友:
空中无法从3D切换到6G是个大BUG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有空我试试看。希望厂家后续能多多完善产品和说明。

好的 会的 ,3D和6G为什么不能在空中切换 其实我们有做出测试 因为6轴的螺距和转速设置的比较低 3轴比较高 如果在空中切换会掉高 很严重 所以就停掉油门才能转换模式。

网友C:
这种取消也可能是一种进步,就是伟力的技术已经不需要悬停矫正了,只要陀螺矫正,飞机就一定能稳定悬停。

网友:
还有要告诉你的是 我们的产品调整螺距 有个方法 不开遥控器 给飞机通电 这时舵机会自动回中 然后调整螺距十字盘  主意吧马达线拔掉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取消也可能是一种进步,就是伟力的技术已经不需要悬停矫正了,只要陀螺矫正,飞机就一定能稳定悬停。

是的 现在做的自动这样大家都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977可以空中切换3D和6G吧,我又没有要求一键救机功能,我只要空中切换,能不能救是我的事。

我的感觉是,k120和977本身就是定位有差别的产品,就和驰远的hcp100和100s一样。120更多的是面对技术再上去一些的人群,他们对于3g/6g空中切换的玩法本身需求就不大。其次空中和地面切换是两个概念。就好比纯电动车和油电混合车一样。2s动力空中由3轴切换到6轴是需要厂家再开发算法的,因为3轴飞行时空中随机的转速、力量上(三轴算法)和6轴不一样的,而且由于动力上差别不能照搬977的程序,没有理想的算法前空中切6轴甚至更危险,这里又归到一个开发成本和市场定位间的一个平衡点的关系了,个人觉得k120这个产品没必要保留空中切6轴的模式,玩3d的不需要6轴,玩4通的不需要3d空中切换,2s动力空中靠6轴救机意义也不大。保留地面切换6轴给新手玩玩四通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 会的 ,3D和6G为什么不能在空中切换 其实我们有做出测试 因为6轴的螺距和转速设置的比较低 3轴比较 ...

我是这样做的, 开6G,飞悬停,记下油门位置。 开3D航线模式, 飞悬停, 记下油门位置。 开3D特技模式, 飞悬停,再记下油门位置。 然后调各模式下的油门和螺距曲线,目的是油门杆在差不多同一位置时(我一般选择65%左右的位置)飞机悬停。 再下一步是空中悬停时,切换各模式,测试有没有上窜或掉高, 如果有再精细调节相应螺距和油门曲线,直到没有或者只有轻微的上窜或掉高,调试完毕。 我已经完成了3模式的粗调。和3D2模式的细调。不幸炸鸡停工。现在知道了,我可以完工了。

网友:
17楼是答案

网友:
学习了!给你们都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没忍住,699已入

電池很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没忍住,699已入

网友F:
用贴纸不是大问题,以前ep200上用的306bb五克舵机也没有螺丝.这种舵机外壳其实很好固定,用透明胶带缠一圈,牢靠,又容易拆卸.

网友:
楼主的评价很中肯,个人认为120比HCP100S的设计完成度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贴纸不是大问题,以前ep200上用的306bb五克舵机也没有螺丝.这种舵机外壳其实很好固定,用透明胶带缠一圈 ...

恩。没有完美的机子,稍微有些玩航模经验的基本没有解决不了的大问题。后续配件价格合理的话还是很看好k120.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华是1s电,其次,华是尾轴传结构。k120是2s电机,尾空心杯电机。电机不通用的。

将k的电机和点调都用在华的120上,将电机齿也换了行吗?电机轴粗细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k的电机和点调都用在华的120上,将电机齿也换了行吗?电机轴粗细一样吧?

论坛有人华改2s的,你可以搜下。不过不太明白为什么要拿k120的电装去改华的120, 论性能价格各方面都没意义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的 现在做的自动这样大家都好控制。

全新120没炸主板向上斜的 導致飞机严重向後偏,自旋一圈飞机已跑偏严重,怎么调也调不好
所有飞机的陀螺儀都要水平放的,这是基本原则
新手可能没懂,但我们老手就能找出问题了
这台120是工厂质量问题, QC 不好,主板组装位置不到位
下主板给脚架孔位顶着的,所 以向上斜了工厂的测试视频我在5i 看过,是用手法飞出来,他的飞机自旋也不定点,偏的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977可以空中切换3D和6G吧,我又没有要求一键救机功能,我只要空中切换,能不能救是我的事。

不可以,一定要停住油门到底才可以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全新120没炸主板向上斜的 導致飞机严重向後偏,自旋一圈飞机已跑偏严重,怎么调也调不好
所有飞机的陀螺 ...

主要是因为120前面固定主板和电调的机身固定部分太短,受力不均,上机壳后更容易翘。这个改进下不难,希望厂家后面修正。

网友H:
请问 K120的金属十字盘 和 金属桨夹 ,也可以用在V977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 K120的金属十字盘 和 金属桨夹 ,也可以用在V977上吗?

没试,目测通用,问题不大。

网友I:
没玩过6G的直机。请问悬停微调模式有积极的作用?用微调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玩过6G的直机。请问悬停微调模式有积极的作用?用微调不就行了吗?

6轴模式主要是针对新手,开了和4通机区别不大。这里说的6g悬停微调带记忆模式,脱控悬停稳定,记忆后所有微调开关归0。单用微调不记忆0位置的话,下次开机还是微调的那个位置,会联动影响3轴模式的飞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6轴模式主要是针对新手,开了和4通机区别不大。这里说的6g悬停微调带记忆模式,脱控悬停稳定,记忆后所有 ...

谢谢!会联动影响3轴模式的飞行,说这个我就明白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还听说 K120 在空中无法切换6G和3D 一定要降落才行,大家快试试吧,如果真是这样,想空中切6G救机的就放 ...

6g模式开关,往上是开还是关?

网友:
大家要注意啊,120横轴和977不一样,尺寸一样的,淬火硬化处理不一样,977容易断开,千万要慎用啊

网友:
请问一下,
一.K120的主板是连着电调板的吧, 那它电调板的部份能直接拆下来吗? 还是焊死的?
二.它电调板有管尾电机吗? 还是只管主无刷电机,

楼主:
电调和主板是焊接的。尾空心杯电机是连接主板的。主电调只管主电机。

网友(2015-10-14):
抱歉! 樓上有人提到十字盤模式 ,是否就是要選90度?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