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465大齿盘小齿盘不平

楼主(2015-09-10):
富丽465 转起来主轴慌 大齿盘小齿盘都不平 带大桨不带小桨震动2000多 不带大小桨震动600~800 有什么办法解决齿轮不平 我是皮传 主轴横轴都是新换的 7075的东西

网友A:
慢慢调整大盘的固定螺丝了,不过基本很难

网友B:
只管飞你的,我都450都飞了3年了,震动2000飞起来照样稳稳的,不会有多大影响的,不用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调整大盘的固定螺丝了,不过基本很难

换了亚拓什么的也是这样么?X3也会这样么?另外 什么级别的飞机会彻底摆脱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管飞你的,我都450都飞了3年了,震动2000飞起来照样稳稳的,不会有多大影响的,不用纠结。

谢谢指导,之前是轴传 也是震动2000多 虽然也能飞 最后一次炸鸡做了一次钟摆练习 摆了几下空中自旋了 导致炸鸡了 齿轮都是便宜齿轮  之后才决定换皮传 群里收了一个皮传 信心满满 以为震动可以没了 今天发现旋翼头晃的这么厉害 怕出事故。。

网友:
主轴固定环用个好点的 中心座用个好点的 小齿盘用飞越那个里面带金属座的10来块的 基本就解决了 富力的配件没有飞越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之前是轴传 也是震动2000多 虽然也能飞 最后一次炸鸡做了一次钟摆练习 摆了几下空中自旋了 导 ...

我周围都是富丽的465,一般情况下因机械部分出问题炸机的情况还是很少的,所以不用特别担心,炸机之后有时候单向轴会歪就会出现大小齿盘转起来摆动的情况,小机都是这样。

网友:
所有的小齿轮都是不平的

网友:
用冰人的CNC小齿盘和中心做飞跃红色大齿可以大大改善波浪

网友:
现在的富丽直机配件不一定比飞越差,在说现在飞越已经停止研究直机了

网友:
福利即将慢慢的走上轨道,飞越却在慢慢的淡出直机

网友C:
怪事我的也和你情况差不多!轴全换了个遍!飞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周围都是富丽的465,一般情况下因机械部分出问题炸机的情况还是很少的,所以不用特别担心,炸机之后有 ...

那你说旋翼头也晃也是因为这个吗 是不是主轴固定座的轴承不行了 如果需要换的话换什么牌子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怪事我的也和你情况差不多!轴全换了个遍!飞也没问题!!

我现在是旋翼头水平放心观察会晃 以前也没注意看过 震动还特别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旋翼头水平放心观察会晃 以前也没注意看过 震动还特别大

就是这问题!!

网友D:
先解决主轴晃动吧!检查下主轴轴承,不行就换,国产、飞跃、富丽都行,反正便宜,不行就换!不带大桨看主轴转起来后同心度没问题在去解决大小齿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解决主轴晃动吧!检查下主轴轴承,不行就换,国产、飞跃、富丽都行,反正便宜,不行就换!不带大桨看主轴 ...

谢谢 已解决  换了主轴固定座和主轴
我打算买套新的进口轴承 国产轴承不行 我国的机械加工技术始终不是先进水平 民用不用说 航模就更别提了   据了解NSK的轴承比较不错 日本人做这个东西确实有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