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80,改装810轴距,1555折叠首发

楼主(2015-09-11):
前言:入魔半个月了,半个月前,从昆山的模友受众收得一架飞越680PRO,配置为:
机架:飞跃680
电机:恒力4225/390KV
电调:好盈铂金30A
飞控:大疆NAZA  V2 +GPS+IOSD+pum。
遥控器: 天九II遥控器, 带九通道接收机,遥控配2200mah/4S锂电池
图传:创新科的RC805图传收发一套,已换三页草天线
显示器:带2200mah锂电池显示器
两只6s动力电池:一块 5200MAH/30C狮子电池 一块TCB 5200MAH/35C 性能稳定 无起鼓
摄像机:山狗sj4000(两块电池)
云台:TAROT两轴无刷云台. 带控制板
A9充电器一套(含开关电源)

************************************分隔线*******************************************************
飞了几十个起落,渐渐也熟练了,开始练习姿态模式,,谁知道姿态模式那么难,不是这漂就是那飘。。。
就这样又飞了十几个起落,
*************************************************************************************
终于,,,不幸的一天来到了,,,一天做大动作绕点拍摄的时候,空中突然射桨,然后飞机没有征兆的,就失控斜飘下坠,当时没遇到这种情况,后来才知道,是可以通过反方向补油的方式,平安迫降的。

然后,离地五米高德空中,为了避免飞到路上,空中关机,飞机就这样掉在地上,损失胳膊一条,腿一条,中心板皮损一点,山狗报废。
当时就决定要做一台大轴距的,告别12寸桨的短续航。
******************************************************************
废话不多说,上图

TB买的16812碳管,机臂强度得到一定保障。
2mm中心板,说是玻碳混合板,不过我看像是纯玻纤板,因为:所有地方都不导电,

NAZAV2金属壳,据说能减少一点点干扰,泡泡大神设计的减震板

线有点乱,中心板下面是集线器,新手焊接不容易,韩怀了三把烙铁。。

前后两个碳板,完全是为了保护线材接头用的,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不打算上面装电池,装到下面才好,重心低,感度容易调。

杂牌子电机,线很细,说是恒力的,我看线材真的很细

天地飞9 二代。

下面的最重要,,,各位大神看一下,这个浆距大约3.5CM ,,会不会产生桨叶效应?还没有声控,希望明天一切顺利,感度比原来680的,各降低了10%。

调试后续会陆续更新!

来个全身,加长的脚架,是我用原来的16mm管子做的,,是不是很高大威猛??

楼主:
自己沙发!求法神指导,浆距问题,,会不会产生互相干扰?

网友A:
求问,sj4000和dji osd还有图传  接线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问,sj4000和dji osd还有图传  接线方法。。。

外面看的:大疆插头OSD接飞控一端右上角,,,AV线没照照片,,,忘了。。。OSD还有条细线,(四根),一条接图传设备,一条接视频AV线。。貌似是并联的,,,我也不是太清楚。。只是按照原来的接过去了,,,现在封盖了,,看不到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己沙发!求法神指导,浆距问题,,会不会产生互相干扰?

大神,,大神在哪里??求指导浆距问题!

网友B:
碳纤板要是可以通电我也是倒写了,只是碳纤会吸收一部分电磁波

网友C:
楼主入魔半个月就搞这么大的机,佩服,路过帮顶

网友D:
桨距没问题的 想想大疆S800  轴距800  也是上15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桨距没问题的 想想大疆S800  轴距800  也是上15寸桨

谢谢,,,请问   忽高忽低,,离地2米左右,,,然后做动作 飘忽,,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入魔半个月就搞这么大的机,佩服,路过帮顶

毛病一大大堆。。。。。。。。。估计这个机机也是炸的命。。。。。特别是升空以后,,,,只要做动作,,就抖。。。抖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纤板要是可以通电我也是倒写了,只是碳纤会吸收一部分电磁波

是吗???有说碳电阻小的,有说电阻很高的。。我都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面看的:大疆插头OSD接飞控一端右上角,,,AV线没照照片,,,忘了。。。OSD还有条细线,(四根),一 ...

非常感谢您。。。我在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   忽高忽低,,离地2米左右,,,然后做动作 飘忽,,是怎么回事??

是什么模式下飞行的?  多轴在低空高度有些变化是正常的 之前我用naza v1飞控 飞820轴距六轴 是没问题的  不过我的机臂是18mm的  中心板是碳纤的  你这个机臂好像是16的吧  不知道是不是机臂强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什么模式下飞行的?  多轴在低空高度有些变化是正常的 之前我用naza v1飞控 飞820轴距六轴 是没问题的  ...

GPS模式下飞行的啊,,,今天调试了一天带着笔记本电脑,,,几十个起降,,,还是没弄明白,,,,刚才看了泡泡大神的视频,,茅塞顿开。。。。。。

我的机臂虽然是16的,,但是比原厂的16*14 升级到了16*12  足足厚了一倍,,,,

我6S 5200电池,,,只能悬停十分钟左右,,,是不是我这个电池要挂了?直接收得别人二手电池。。。。

能提供一下你的电池  和悬停时间,,以及重量吗???

我1555折叠桨,,,直接装电机上了,,没有桨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模式下飞行的啊,,,今天调试了一天带着笔记本电脑,,,几十个起降,,,还是没弄明白,,,,刚才 ...

我的820六轴  疯狂3515 kv400电机 1555寸碳桨  铂金30A电调  自组6S10000mah电池  起飞重量4.5kg左右  飞行时间18分钟 电池充进8000多

网友:
还这么完整,很赖炸蛮

网友:
浆距有点近了,建议换小奖,折叠的效率低

网友E:
想知道楼主之前射浆是什么牌子的浆,我射过山寨apc的浆,十几块一对的那种,进口apc用着还不错

网友:
好友年代的机架

网友:
tcb电池还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知道楼主之前射浆是什么牌子的浆,我射过山寨apc的浆,十几块一对的那种,进口apc用着还不错

跟你的牌子一样,,APC 山寨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有说碳电阻小的,有说电阻很高的。。我都晕了

这样,以前飞直升机,2.4天线直接丢主轴下面。从未失控,主轴下面6面都是碳纤板上面是陀螺仪,

网友:
不像新人啊,是专业高手

网友:
naza不需要减震吧,,

网友:
这个飞机的飞控怎么是黑色的呢。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