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我说8520减速组有100克推力,你信么^_^

楼主(2015-09-11):
手里有几枚不错的大功率8520,闲着无事做推力实验
居然真的做出100g的推力,开始自己也不信不过实际运用到飞机上还是有难度的,电流太大了,
手里没有合适的齿轮了,不然优化一下减速比估计电流可以下降一些

网友:
短命的8空心杯

网友A:
几乎是極致了!
請問用的是什麼配置?
什麼規格的槳? 齿轮比是多少?
电流都达到3.8A, 电机发燙历害吧! 大約有多少度?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乎是極致了!
請問用的是什麼配置?
什麼規格的槳? 齿轮比是多少?

雷鸟橡皮筋飞机的桨
7::70减速组
由于电流太大,就是短时间测试了一下,温度也没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雷鸟橡皮筋飞机的桨
7::70减速组
由于电流太大,就是短时间测试了一下,温度也没注意

謝謝回覆!

网友(2019-07-15):
引用 楼主:
雷鸟橡皮筋飞机的桨
7::70减速组
由于电流太大,就是短时间测试了一下,温度也没注意

是不是应该再继续减速,现在是1:10,再进一步减速,降到比如说1:20,对电机的负载会不会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