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上的旧电瓶可以用来做外场电源吗?

楼主(2015-09-11):
最近车辆去保养,4S检测车辆电瓶需要更换,换下来的旧电瓶可以用来做外场电源吗?可以用PL8给它充电吗?

在网上搜索了一些资料,分享给大家:
1、车上12V铅酸电瓶充满电压14.2±0.2V
2、用完电压10.5V(再低会损坏电瓶)
3、充电电流为容量的10%~30%,比如容量40AH的电瓶,充电电流为4~12A
4、PL8有一档专门给汽车铅酸电瓶充电的:23Lead 12v SLA or Gel Cell

网友:
可以的,只要你的电瓶还没坏

网友A:
只要容量在,充满就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容量在,充满就可以用的!

那个电瓶额定电压是12V,充满是多少伏合适呢?用完电是多少伏呢?
用PL8给它充电,多大电流合适呢?

网友:
对,想来充几个锂电没啥问题的。

网友B:
可以的,我一直用B6,在外场给电池充,回家给电瓶冲,电瓶本身是6格的,调到镍氢这一挡可以给电瓶冲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一直用B6,在外场给电池充,回家给电瓶冲,电瓶本身是6格的,调到镍氢这一挡可以给电瓶冲电的,
...

多大充电电流合适呢?充满电压多少合适?用完时电压是多少?

网友:
多大充电电流合适呢?充满电压多少合适?用完时电压是多少?

我一般不超过3A,满电会自停的,就像冲锂电一样,用完时电压没量过,反正这种电池不怕过放,电压低了就冲不进了

网友C:
电流不大应该没问题

网友:
好康推荐,学习了!

网友:
       电瓶是瞬间放电型,,,pl8可能带不动,而且充不了几块

网友:
可以勉强用。但汽车电瓶是12V的,给PL8用做电源电压稍低,充电时电流不会太大。因为使用DC24~32V输出功率可达1008W,而使用DC12V则最大输出功率仅为516W。

楼主:
在网上搜索了一些资料,分享给大家:
1、车上12V铅酸电瓶充满电压14.2±0.2V
2、用完电压10.5V(再低会损坏电瓶)
3、充电电流为容量的10%~30%,比如容量40AH的电瓶,充电电流为4~12A
4、PL8有一档专门给汽车铅酸电瓶充电的:23Lead 12v SLA or Gel 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