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暂停后恢复

楼主(2015-09-11):
机子暂停了,按常理输入行号重新启动可以继续雕刻,但是暂停后我移动了XY,然后续雕启动后主轴一直往下面插,根本不是往断点那个位置走,原点在工件底部要归原点再启动是不可能的,咋办?已经插断两把刀了,在线等援助,谢谢

网友A:
加工中断了,在再次点击运行后,有弹出提示移动到某个坐标的窗口,这个要选取消
若是m01换刀,就是后处理没做好,要删除g98那行和g98下面那行

楼主:
不是啊,直接点运行会撞刀的。没有提示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