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遥控设置坦克的问题求助,前进左右正常,倒车左右是反的

楼主(2015-09-11):
天6 2.4g 遥控,两个双向电调,用v尾混控,原地左右,前进左右都没问题,就是倒车时左右是反的,求指导

网友A:
电机线接反了?还是遥控的反向开关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线接反了?还是遥控的反向开关开了?

我也不知道,试了好多次都是这样,12混/24混都试了,原地左转右转,前时左转右转都是正确的,就是倒车时,遥控打左边,车子往右边,是反正的.\
是不是设置有问题,你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B:
你试试把遥控器通道改一下,比如左边1 3通道,右边2  4 通道。  我上次好像也是这个问题,这样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把遥控器通道改一下,比如左边1 3通道,右边2  4 通道。  我上次好像也是这个问题,这样弄的

怎么改啊,天6的控,是拆开控来改线吗?还是????

网友:
i没有玩过坦克,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改啊,天6的控,是拆开控来改线吗?还是????

改遥控器的设置。按住菜单键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遥控器的设置。按住菜单键开机

天地飞06x-a没菜单的呢

网友:
就是那个什么MEMU 键  应该有吧

网友C:
显然是发射器发出的指令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然是发射器发出的指令错了~~~~~~~~~~~~~~~~

遥控器问题吗

网友D:
别听他们瞎说,天6A用V尾混控只能这样改不了,我原来是双遥杆都要要往前推才走,就跟推土机一样的操作方式,后来换了天6A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专门看到过一贴子,只能这样,这就是用双电调电机V尾混控的惟一不好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听他们瞎说,天6A用V尾混控只能这样改不了,我原来是双遥杆都要要往前推才走,就跟推土机一样的操作方式 ...

是的,我翻了以前的贴了看了,换了T8FG也是这样,看来没戏了

网友E:
反的也好,跟双流一样,动作比较连贯,原地转向时往后退不会突然反方向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的也好,跟双流一样,动作比较连贯,原地转向时往后退不会突然反方向走。

刚用四轴飞控换BI轴模式,也是存在同样的问题,看来是硬伤,除非用专用控和电调,不知道T8FG的编程混控能否解决

网友F:
天6里面是插头的,换个方向试试。我就是这么干的。拆了你就一切都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天6里面是插头的,换个方向试试。我就是这么干的。拆了你就一切都明白了。

拆了,调换了里面的插头,只能改变混合的通道,解决不了反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6里面是插头的,换个方向试试。我就是这么干的。拆了你就一切都明白了。

你倒车时是反方向的吗?坦克履带的,不是平跑

网友C:
是发射器里代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发射器里代码的问题~~~~~~~~~~~~~

是吗?我用天地飞6是这种情况,换futaba t8fg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用四轴飞控换BI轴模式,也是存在同样的问题,看来是硬伤,除非用专用控和电调,不知道T8FG的编程混控能 ...

据说fs9的编程混控能换过来,具体我就不懂了,习惯就好,行进方向当车头开就行了,没必要那么纠结,解决了倒车反向的问题会带来原地旋转和倒车临界点的问题,倒车方向跟着摇杆走的话,转弯方向跟原地旋转方向是相反的,这样的话摇杆在这个临界点坦克就会那里扭屁股,还要设置一个摇杆死区来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我用天地飞6是这种情况,换futaba t8fg也是这种情况

这只是我的看法
不是绝对的

网友(2015-10-15):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试了好多次都是这样,12混/24混都试了,原地左转右转,前时左转右转都是正确的,就是倒车时,遥控 ...

……没遇到过……我用的田宫电调和伟哥电调

网友G:
刚好这段时间在搞坦克的混控,对这情况了有一点点了解。

这是V尾混控的原理造成的,只能改混控程序解决。

假设在正确的情况下,坦克左转。
前进时:
左边覆带收油,右边保持转圈或加速。

后退时:
左边覆带收油,右边保持转圈或加速。
从上看出,转向时,转向方覆带收油,反方向的覆带加速或保持转速。

坦克用V尾混控时,一个通控保持油门,另一通道控制两个通道的差动。例在前进左转时,就会左边收油,右边加速(假定推杆是加速)
但为什么在后退时不正确?在后退左转时,油门过中位到倒车后,V尾混控还是保持右边(推杆),大家知道,油门过中位进入倒车后,推杆是减速!!!导致输出动作和实际的动作刚好相反。

所以V尾混控用于坦克上会倒车转向错误。

网友(2018-09-18):
引用 网友G:
刚好这段时间在搞坦克的混控,对这情况了有一点点了解。

这是V尾混控的原理造成的,只能改混控程序 ...

我想知道天九怎么设置运行中转向实现差速转向,目前调来调去,都是转向时候半边履带转动,另一边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