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穿越机的练习方法

楼主(2015-09-11):
       以前只玩过GPS模式的多轴,没玩过穿越。最近入坑穿越,组了个280,昨天试飞两块电,对尾悬停还很轻松,于是今早装上摄像头和图传,想FPV。结果发现看屏飞和看着飞机飞完全两回事呀!一起飞发现飞机明显的飘移在屏上看起来很不明显,害怕飞机撞到东西,于是赶紧爬高,爬了二三十米高,妈呀更吓人!!!看屏飞机没咋跑,抬头一看飞机,就一个小黑点了,吓的我赶紧飞回来,都不敢看屏了。
       现在就想请教各位前辈,像我这种几乎零基础的小白,要想练好穿越机,得怎么个练习步骤?
       除了对尾悬停,其他方面的悬停需不需要练习?
       目视飞行达到什么程度可以FPV?
       刚开始FPV时先练高空高速巡航还是低空慢慢飞?
       另外调机方面,我用的默认参数,飞机姿态稳定没什么问题,但是漂移比较严重,稍微有点风摇杆中置它也跑的挺快。应该不是飞控不水平的问题,因为哪个方向他都飘。往前走不走直线,需要不断掰杆调整。想问问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没有GPS,穿越机就这样,只能靠手动修正,还是可以通过调参让它漂移小点,航线直点?

网友:
苦练基本功吧,,至少保证自稳模式下四面悬停。。然后我觉得练穿越的话最好低空,主要是感觉油门和高度控制,还有个敲门,就是这玩意和骑自行车一样,看屏幕悬停很费劲,但是飞起来有一定速度就好了

还有,所有飞控没有gps肯定会飘逸,必须手动修复,穿越机玩到后来肯定要飞手动模式,那个才是飞起来最舒服的

网友:
找个草地,往前飞直线 ,别老悬停,一直往前飞 油门横滚俯仰不断调节,几个直线来回,然后练转弯

网友:
把四轴这种人认为会定点的飞行器忘掉吧!想成是固定翼向前飞,这才叫穿越机。以前定点悬停练过 但不实际,悬停只是偶尔利用下惯性停顿几秒,关键是向前飞掌握好放心油门(PS:玩穿越就把大疆、或者有GPS、稳定的航拍四轴统统丢掉吧,会得老年痴呆的,俺是过来人深有体会)

网友:
我也是从大四轴过过渡到穿越机。。各种不适应。目视飞行出神入化。。各种漂亮转弯,各种高度。各种悬停。一看屏就傻啦吧唧。。各种荡。各种飘。像喝了酒似的。有时候还连方向都弄不清楚。高度更是一塌糊,不是子地面贴地飞,就是飞成一个小点。现在在无人公里上慢慢练习,看公路找方向,然后掉头找自己,但是高度依然是个问题

网友:
多练习,向前飞不要停,油门俯仰横滚要一直修正

网友:
教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把微调向前调几度,然后飞机自己往前飘,只要控制方向油门和附翼,这样慢慢的开始练航线,过弯的动作基本练熟练以后,就可以调回重点,然后推着杆开始练习,很有效果的!

网友:
其实有FPV设备练不练悬停关系不大,看屏幕其实更好飞,但主要是高度难以掌握,我现在问题和你差不多,不过有FPV也不怕飞远就是了,加一个OSD可能会好些。一开始尽量不要飞高,先练习压着高度飞航线吧

网友:
悬停无意义,唯一的点点意义就在于油门的掌控吧。

穿越穿越··穿字  和  越字都包含了一定的速度意思。
控好油门,然后控方向。 强调方向感和位置感。穿越有个关键,必须熟悉飞行环境,你才能谈得上方向感。

飞多几次你就会感觉到,有一定速度的通过障碍物,比慢飞通过要轻松。
关键是通过障碍物之前要调整好航道和做好机身姿态修正,感觉就是以一定的速度飘过去。

楼主:
谢谢大家,获益良多。感觉穿越机的操控跟以前玩的GPS模式多轴完全两个档次,再多加练习!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同样的遭遇,同样的疑惑,同样在熟悉和适应

网友:
其实穿越并不难,飞机对着树做参照物体,看着屏幕练习悬停,把我好高度和方向,多练习,再小距离飞行,熟悉手感慢慢就来了,

网友:
用模拟器练一练先,看我这个贴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
看屏飞最大难点你看不到飞机姿态,所以不好控制,你可找个参照物高度在1米左右的,练一直保证能看到这个参照物,这时候你的高度基本就在一米了,这个练会了就等于练了基本功,定高,定点,时间长了就能从屏中的微小变化感觉出飞姿态在变然后做出相应的修正,学会基本功开始慢速穿越炸机次数就会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