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小型电调是不是很容易坏

楼主(2015-09-11):
大家有没有发现那只做的很小的blheli电调很容易坏?
我买过那种长条形的,sunxxxx牌子,四个陆陆续续坏了2个,飞了几次后一个输出不正常,另一个上电直接冒烟。

另一种小的四方形的那种,装好第二次上电就有一个冒烟。

网友A:
以我烧了10多个小电调的经验来看,牌子最好的属ZTW的蜘蛛电调,还有一个窍门是尽量选择相对大电流的电调,比如你2204/1806电机一般都选10A银燕或者10A好盈或者12A,如果你用16A或者20A烧坏的几率会相对小些,因为多旋翼高速飞行有些时候惯性会让其中一个或者多个电机的油门持续拉大,一般标注比如500g需要8A电流,但是实际飞行在遇到急速转、翻滚、攀升等情况下飞控为平衡需要的力量不止500g可以想象需要多大的电流。

网友:
楼上说的对,多一点冗余量总归是没错的

楼主:
上电就烧啊,不是飞的时候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烧了10多个小电调的经验来看,牌子最好的属ZTW的蜘蛛电调,还有一个窍门是尽量选择相对大电流的电调, ...

上电就烧啊,不是飞的时候烧

网友:
我知道某些电调焊接差 所以必须仔细看原件是否摆正有无短路可能

网友:
什么电调这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