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精灵2v+电池长时间不用该怎么保存?

楼主(2015-09-11):
精灵2v+
电池
长时间不用该怎么保存?

网友A:
放电放到3.85然后不飞了,保存

网友B:
P2V+的电池好像本来就有问题,容易鼓,而且有时候电压会突然跳到10%以内

网友C:
两格不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格不闪,就行了
两格是3.85v